[工仪] 拆解南京川宇NJTY t-92万用表拨盘片记录起来

楼主(2022-04-09):
最近表打到二极管档时短路表笔蜂鸣器有时不响转动一下位置又响了。应该是接触不良那就拆下擦擦上簧片和覆铜板装好正常使用了。顺便拍拨盘簧片保存。有用到时

网友:
镀金镀不起,镀银也省、、、、鸟。

网友:
可以抹点凡士林。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可以抹点凡士林或者黄油。

网友:
抹润滑脂防锈

网友:
这表是哪年的啊?

网友(2024-11-12):
拆都拆下来了,主板图片却没有。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