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早前9块多撸的山寨充电宝换芯扩流改造

楼主(2022-04-09):
早前9块2撸的公模山寨充电宝,当时主要看到便宜于是撸了一个备用,由于小巧到手被领导拿去用了,用了半年多反映充电慢容量太小,就又扔给了我。

扔了可惜于是打算改造一下发挥一下余热,下面这个,比较早期的库存山寨充电宝。

铝合金外壳,外观到不难看,主要体积小巧。

参数基本上都是瞎标。 容量标6000,实际606090电芯,真实容量4000。 充放电真实都是1a ,负载稍重就拖不动,不改造几乎没用。

拆了

升压板

山寨方案

拆下来

背面u口外皮和负极竟然不连接,于是刮开加锡焊好扩流。

中部位置锯断

以前红包撸的IP5306充放电一体板

充放电2a以上

放里面比划一下,勉强塞的下。

连接好粘好

电池放里面测试一下

发现内阻变大很多压降厉害,容量只剩2000,没用了。

测了下原来板子布线内阻巨大,于是多方位加锡扩流,并且把4颗指示灯飞线移到顶部对应位置。

塞这几个隔断里,u口引脚外露有隐患,也加704绝缘加固定,外面再贴一层pet高温胶带。

找了一粒库存同型号电池,以前好像是红包后5元撸的,测了容量4000左右,容量几乎没有损耗。5306关断后静态电流实测10ua左右,因此可以不用保护板。

装好

测试正常,充电带载都2a以上,最大输出功率12w ,所有5v手机都可以带了,ip5306效率很高3000mah手机基本能从0充满。

哎又增加6元成本,留着备用吧。

网友:
9块也值了...

-=-=-=-=-=-=-=-=-

网友A:
高手。嫁接的溜溜的

网友B:
进来给LZ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嫁接的溜溜的

还行凑合用,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来给LZ点个赞~

谢谢支持~

网友C:
移花接木可太秀了

网友D:
楼主的这个创意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花接木可太秀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创意非常高

谢谢支持~

网友E:
领导只管用,后续有保障。。。。。。
又花了不少时间

楼主:
嘿嘿也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领导只管用,后续有保障。。。。。。
又花了不少时间

是呢2个小时呢,领导用坏只通知一声,要么给修好要么换新的

网友F:
手上还一个好几年前的充电宝,没用几次,用过发现发热量很大,没敢继续用丢抽屉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还一个好几年前的充电宝,没用几次,用过发现发热量很大,没敢继续用丢抽屉里 ...

嗯早期很多非同步升压效率较低发热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早期很多非同步升压效率较低发热大~

年前收拾家里的破烂翻出来,7块钱买了5个充电宝主板打算废物利用下,结果发现五个没一个能用的,直接给卖家打差评还有好几个人在下面评论说亏的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前收拾家里的破烂翻出来,7块钱买了5个充电宝主板打算废物利用下,结果发现五个没一个能用的,直接给卖 ...

7块5个?这价格就玩悬,估计都是坏板子骗着出,美其名曰不包好坏研究价

网友G:
这改动有些大,如果用来充手机,还是加个保护板的好,防止充完手机,忘了补电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改动有些大,如果用来充手机,还是加个保护板的好,防止充完手机,忘了补电过放。 ...

是的相当于嫁接,一开始受我也认为ip5306全程静态300ua较大,实测了一下工作时空载不接led指示灯静态是几百ua,非启动状态3v以上时10-12ua,3v以下欠压关断后10ua以下,并且随着电压下降电流进一步下降,因此对于4000mah的电池保护板是可有可无的,当然如果小容量电池或者空间富裕还是加一个更好,这例没加主要是空间限制和容量较大,电池端最大工作电流4a左右,加保护板需要大电流的 体积较大塞不下,还考虑到保护板mos额外的压降,双8205 4a保护板 额定电流下压降接近0.1v了加了环路内阻变大影响放电容量,除非3mos 4mos保护板,那样体积会更大,综合考虑就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