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热电藕测温仪维修问题

楼主(2022-04-09):
最近帮朋友维修sw2表面测温仪,它是老产品,很古老,是浙江慈溪的厂家生产.主要问题是开机后显示数字,插上热电偶后显示温度数字在600-800间跳动,不是当前室内温度
,锁定温度功能正常.拆开机器后,如图所示,主要元件有
tc7116cpl 控制显示芯片,hd14070bp四路异或门,tc4013bp-D触发器
其他元件C9014三极管,CC8069参考电压,pn2907A三极管
找不到该机器电路图,请问各位老师那里可以找到该机器电路图.对该机器所采用原理不是很清楚,请老师推荐些图书资料.根据鼓障情况,大约是那个元件出现什么问题?谢谢此致敬礼

网友:
这个情况很像热电偶开路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我查看过,热电偶接在了主控芯片30,31脚,没有开路,这个机器电路很奇怪,没有把热电偶接运算放大器之类放大,而直接接A/D芯片...所以想找个电路图....

网友:
tc7116cpl 芯片内部集成的有放大器,所以不用外置的.查查基准端36脚.看看是不是外部的电位器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热电偶试一下,很可能是热电偶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发现8069参考电压虚焊,对其焊接后,故障现象变为插上热电藕显示006-008,不是室内温度,感觉比较奇怪,用电烙铁加热,也没什么变化,换了两个热电藕显示结果一样...

网友A:
找了7116的图一张,楼主看下,可以查下周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7116的图一张,楼主看下,可以查下周边的电路。

谢谢老师,我学习一下哈.

网友:
这个估计是冷端补偿出问题了。

楼主:
测温仪显示室温为006,用电烙铁加热,温度乱跳,无规律,根据我的理解如果冷端补偿有问题,加热温度显示应该增加,只是值不正常.此测温仪冷端补偿采用绕铜电阻,测量其阻值120欧母,拆下绕铜电阻,温度显示由006,变为035.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判断tc7116cpl芯片好坏,如何判断热电偶好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