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爆裂的电解电容

楼主(2022-04-09):
自己做的buck摩托车输入电容50v耐压顶不住了
十二光子品牌质量还不错

楼主:
油门5000转搞爆了,背面防爆槽来不及顶破

楼主:
露出薄膜,看到电极还是粗壮估计esr很低的

楼主:
铝箔腐蚀手感有点厚,看来还可以技术提升能量密度做更大

网友:
啊 电流好大
我裂开了

网友:
电流大小不会爆电容,电压高才会

网友A:
摩托车充电是最高是54V的吧,50V的耐压当然撑不住...

网友:
50V电容54V就OVER是电容质量差

另外一种可能是电路尖峰太多,开关管需要加磁珠或并陶瓷电容,非开关电源用的电容在高频下的容量下降,发热增大,滤波变差

网友:
可能是峰值电压太高了,有示波器可以测到,没有就直接上高压电容

网友:
还是电容质量差了点。

网友:
换成耐压100V的看看

网友:
是ESR值过大引起的炸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充电是最高是54V的吧,50V的耐压当然撑不住...

电压这么高啊

网友:
也可能整流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这是直接崩了啊,电容里面的东西都没了。

网友:
我X,看错了,摩托的应该是16-18V最高,按理说不会爆,可能是品质问题或者瞬时过高吧

网友: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这电容炸的太彻底了

网友:
不懂就问,buck是什么

网友:
当时应该很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