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哪位神仙能告诉我,鼠标里的这是什么Led灯珠?通电也不亮

楼主(2022-04-09):
哪位神仙能告诉我,鼠标里的这是什么Led灯珠?通电也不亮

网友A:
通电也不亮,?
肉眼直接能看到亮的话,楼主是超人。

网友:
鼠标啊,是不是就是红色发光二极管?还是激光的?

网友:
红外二极管,和遥控器上的一样

网友:
红外线肉眼看不到吧

网友:
拿手机照相机试一下。

网友:
长电发射,接收对管。能亮么?

网友:
这是假LOGI吧,做工这么差,虽说是光栈的...

网友:
红外二极管,用手机、相机、摄像机等能看到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电也不亮,?
肉眼直接能看到亮的话,楼主是超人。

我这个明显可以看到红光
正常工作但看不到的是激光的高级货

网友:
罗技鼠标独有的光栅滚轮,如果坏了,找个坏的罗技鼠标替换过去

网友:
这个没有单卖的。只能找旧鼠标拆了。

网友:
这个是红外发光二极管。用手机摄像头可以看见发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明显可以看到红光
正常工作但看不到的是激光的高级货

你看到的红光是那个大片子发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的红光是那个大片子发出的吧

早期的光电鼠标不都是红光LED的么?

网友:
这是红外线灯珠,几块钱一个,

网友:
这不是红外光的么?
红外线方形发射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红外线管

网友:
你用手机摄像头就能看见了,红外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