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大华DH-S1000C-5GT五口千兆交换机

楼主(2022-04-09):
5V0.6A供电,下面上图

从供电口旁边开始撬开,都是卡扣没有螺丝

网友:
普通的交换机

网友A:
贴纸下面写什么

网友:
这芯片 是螃蟹标的面大。

网友B:
直接1117降压,真TMD简单...

网友:
交换机是个神奇的东西

网友:
买过5口的世纪星,没用几天不够用,直接换8口华三。这货几大品牌大同小异,最大的区别是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1117降压,真TMD简单...

LDO是辅助供电,主供电在背面的DC-DC,电感那个才是交换主控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纸下面写什么

傻瓜交换机,无固件

网友:
这是集线器,交换机效率要高一些

网友:
大华DH-S1000C-5GT

网友(2025-05-21):
不错,高清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