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奇怪版型,顺便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2022-04-09):
如图,闲鱼上面看到的奇怪板子,2246XT单贴BGA152,还带有一个空的开关位。本来打算买回来玩玩研究下的,结果手慢了,没抢到…

疑问1.这个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之前似乎并没有在其他SSD上看到过,但是在U盘上见到过写保护的开关。但是猜测此处应该并非写保护作用,曾经看过一些固态主控的引脚定义,其中并没有对应写保护的引脚。

疑问2.如何判断CE跳线?
经过搜索,论坛的一些大佬都建议拆除主控进行测量。但是之前在老站看到过叠焊TSOP的操作(错开CE脚位),联想到或许可以在颗粒的焊盘上进行测量?(Toggle和ONFI跳线是可以在线测量的,CE应该也类似?)

疑问3.部分TLC的颗粒,手册上标称的LDPC寿命远超BCH的寿命,这是为何?
按照我的理解,寿命取决于且仅取决于对闪存的擦写次数,既然LDPC并不能降低写入,为何能大幅提高寿命呢?(猜测:LDPC的纠错能力更强,在遇到相同数量的坏块时可以更好的纠正错误。即:LDPC可以容忍更差劲的芯片。)

疑问4.大厂推出的公版固件固态,都可以在不量产的情况下更新固件,咱业余玩玩的固态,是否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疑问5.根据https://zhuanlan.zhihu.com/p/27294558的内容,OP应该是越大越好。此处的OP空间因如何理解?
此处的OP空间,指的是「颗粒中未存放数据的空block」还是「在开卡时指定的 “颗粒容量” - “实际可用容量” 」?

大概就这么多了,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图怎么不见了

网友:
开关位置应该和HWP有关吧,主控上有hwp引脚。

网友A:
1.有两个功能,1是一键清除数据2是硬件写保护
2.CE跳线可以测量焊盘点位与之通过的电阻,tog跳线要拆主控量
3.LDPC有更强的纠错字节码,打个比方BCH纠错是1KB/55B,那么LDPC是16KB/2KB(具体视闪存和主控)
4.慧荣 群联部分主控用特定版本工具可以升级固件版本,但是然并卵
5.OP空间 冗余空间,现实是所有的3D闪存都是足容 超容的,理论上都能开满足32 64 128 256,对于2D来说OP是指总块-坏块以后-可用块剩下的备用空间,3D说的OP指IO缓存或者spare 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两个功能,1是一键清除数据2是硬件写保护
2.CE跳线可以测量焊盘点位与之通过的电阻,tog跳线要拆主控量 ...

OK,大致有点明白了,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B:
疑问1.这种板型其实不太好玩,我记得这种2246xt的CE数还要减半吧。属于阉割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开卡时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疑问2.如何判断CE跳线?
CE跳线只有在多贴的时候才需要去考虑,像这种板子只有1颗的,不用考虑了,4贴以上才需要这东西。

疑问3.部分TLC的颗粒,手册上标称的LDPC寿命远超BCH的寿命,这是为何?
LDPC就是在你出错的时候还能给你纠正回来,比如TLC出错了,BCH校验位数没法给你算回来,但是LDPC可以。

疑问4.大厂推出的公版固件固态,都可以在不量产的情况下更新固件,咱业余玩玩的固态,是否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还真没试过,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可能debug里面会有这样相似的功能吧。

疑问5.根据https://zhuanlan.zhihu.com/p/27294558的内容,OP应该是越大越好。此处的OP空间因如何理解?
op空间就是类似预留的空块,当出现坏块的时候可以进行替换。不过我觉得过大没意义,留着也是浪费。有一定量可以替换足够了。

网友:
咱就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开关就是控制开关的

网友:
讲真,我真的没在板子上看到什么开关,所以我现在正在反思,倒底是这段时间啪的多了眼花了,还是说楼主放错图了

网友:
这个是QFN封装的2246XT,实际上就是2244LT的升级版,支持了SATA3,别的还是保持一样,只支持双通道共8CE的使用,也就是真正2246XT的一半

别说大2246XT支持32CE,这个是理论上,实际上没有流露出来的版本支持32CE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问1.这种板型其实不太好玩,我记得这种2246xt的CE数还要减半吧。属于阉割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开卡时会 ...

啊,有些问题只是问问看看有没有大佬解答,不一定是针对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