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的罪魁祸首 航嘉磐石500-2服务器电源拆解清洗维修

楼主(2022-04-09):
分享一个奇葩的蓝屏案例:
前段时间公司一台老古董塔式服务器蓝屏了,反复提示0x000000050和0x00000051代码,
查询代码得知是内存故障,于是就从内存下手,于是把内存全部拔下来,逐一装上测试,还是蓝屏,更换其它内存故障依旧,可以确定不是内存问题了,
又检查硬盘,发现坏了一个,但是做了RAID1的尽管坏了一个也不至于影响系统,
又检查主板也没有发现电容鼓包现象(这种蓝屏现象比较常见),
最后才换了电源就正常了。

看这个电源还不错,舍不得扔掉,
心想问题不大,估计是内部电容鼓包了,就拆开清洗一下看看

拆开发现肮脏的惨不忍睹

前后双风扇设计,后来发现风扇还是滚珠轴承的

输出端

啊哦,果然有两个电容怀孕了,并且还漏液了

PFC电感,是真的

直接水龙头清洗

洗干净后进一步拆解

风扇

电感和变压器

用的管体积都很大,散热也很厚

PFC特写
内部有铜线

电感的线圈也很养眼

两个鼓包的电容,从防暴纹就知道不是进口电容

拆下来发现是5V的稳压的

这是以前从惠普品牌机电源拆出来的日本化工电容

直接换上即可

吹干,装机

补上外观图(之前没清洗太脏没拍)

换两个电容即刻满血复活,继续服役

网友:
如果早处理电源就不会坏硬盘

网友A:
改电源不是标配要换拆机固态电容的嘛

网友:
怀孕电容,时间长了多多少少都有看中奖率!

网友:
这个电源能有400W?

网友B:
水洗真没问题吗

网友:
主要还是环境有点恶劣了。
曾经一个HP的单路机架服务器,就是因为电源问题不定时死机,售后把除了电源以外所有的配件都换了都没解决,最后换了电源就好了。前后折腾了2个多月。

网友C:
用水冲会不会造成短路啊

网友D:
盲猜是联想万全服务器么?多年前公司有一台万全服务器也是配这个牌子的电源。看起来除了体积大点,感觉跟普通台式机没啥区别。

网友:
散热不好,温度过高,电容容易鼓包。

网友:
如果是我自己的电脑,老电源即使修好了也不敢用,怕弄坏硬盘,毕竟数据无价。公司的就无所谓了,呵呵。

网友:
水洗啊!洗不坏吗?

网友E:
应该把所有滤波电容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把所有滤波电容都换了。

后来都换了,只有两组12V的没换,手上没有足够容量的25V电容

网友:
电源故障导致固态硬盘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源不是标配要换拆机固态电容的嘛

没有这么高电压的固态电容,拆机的都是6.3V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水冲会不会造成短路啊

不会的,又不是带电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盲猜是联想万全服务器么?多年前公司有一台万全服务器也是配这个牌子的电源。看起来除了体积大点,感觉跟普 ...

组装机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高电压的固态电容,拆机的都是6.3V居多

我在淘汰电脑主板上能拆出16v的固态,目前有四五个,应该够用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洗真没问题吗

哈哈,还真没问题,我水洗过立即就吹风机烘干,其实就是冲一下浮灰,不泡没问题的
想想那还是七八年前的事了,然后那两个电源现在还好好的
前几天朋友攒了一个电脑,电源也是旧的,也是水洗冲了一下,然后立即烘干,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