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老米充电头

楼主(2022-04-09):
老米充电头买来几年了,也就用了十次左右的样子,今天发现不能充电,LED显示正常,拔插几次,一冲马上就断开,拆开看看能不能抢救一下。研究了半天,原来屁股上有螺纹,拧开,然后抽出电路板,我就认识几个电容和一个电感,然后就是,针尖大小的贴片元件不认识,还有个小的集成块,看不清楚型号,引脚比头发丝稍微粗点,没那本事,放弃维修,大家看个热闹。

网友A:
换个支持快充的吧,5v2a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支持快充的吧,5v2a太慢了

没必要吧,5V 2A充一般的手机也就一个来小时就OK了

话说这玩意还有颗芯片,不像某些就降个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吧,5V 2A充一般的手机也就一个来小时就OK了

话说这玩意还有颗芯片,不像某些就降个压... ...

是的,够用了

网友:
有个万用表还好修就几个原件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补焊一下各个焊点,另外测一下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C:
这东西简单,就是DC-DC降压,重点查一下集成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是否都满足,简单的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5v2a够用了,

网友D:
是不是保护电路误动作

网友:
这个也够用了,等有合适的再买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简单,就是DC-DC降压,重点查一下集成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是否都满足,简单的是可以修复的 ...

这个太细了,得用显微镜才能看得清楚,等一下,我把那几个电容拆下来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保护电路误动作

明伟的课调电源炸机了,等我先把它修好,再用它来测试

网友:
修好还是不错的,适合大多数USB的小家电了。。

网友E:
总感觉车充对手机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感觉车充对手机有危险

质量差的充电器对手机都有损害,对人都有危险,不光是车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