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个漏水的塑料水桶

楼主(2022-04-09):
一个塑料水桶漏水了,不知道什么材质的,看着像尼龙,TB上看看没发现粘塑料水桶的胶,百度也没查到什么办法修补好,就按自己理解的修修算了,看照片说话。

水桶底部裂纹漏水了,因为底部有应力,所以简单粘接不可靠,决定很缝住再胶粘,先用小钻头沿缝打孔

看看整体位置,(左上角,放大就可以看到)

从外面底部查看

用这种扎线里边的金属丝,应该是铁的吧,但比较软,用它当“缝线”正好

用两根快扎金属芯“缝”好

请热熔胶枪上场

内部涂好胶

准备用这个胶带再加强一下。

按形状裁剪

背面

按桶剪好弧度

请出吹风机,把里边的热熔胶整理平整

已很温度很高了,可以把胶弄平了

贴上另一种防漏水胶带

热熔胶有两个意思,1是起固定作用,2是防漏水的作用,3是防“缝线”生锈。最后加的这个胶带,加强防漏水功能。经实验验证,非常成功。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热熔胶时间长了不行的

网友:
这种我感觉不管是铁丝还是热熔胶时间长了都不行...

网友:
硅橡胶比较好

网友A:
小时候见过补盆补桶的,是用的同类塑料条边烧边补的

网友:
用热熔胶来补水桶,水桶还能装热水吗。

网友:
楼上说的靠谱,用同类塑料条用焊塑枪或者是用粘鱼缸的水中胶打粗来粘

网友:
热熔胶不行,用一段时间就会变硬,失去粘性

网友:
这桶应该是pp的一般的胶粘不结实,得用专用胶或者活化剂处理后才能粘的结实

网友:
这种应该用铸工胶或者塑料焊条吧

网友:
我感觉用704硅胶都比这个热熔胶好啊 哈哈

网友:
找点塑料袋用烙铁。

网友:
这种塑料水桶漏水,个人觉得最好的粘合办法是热熔,可以使用电络铁进行加热粘合,从桶外边裂缝两边往中间赶,可以适当添加同材质的塑料,效果更好。

网友:
lz补得挺细致,水桶底部承受的压力最大。这种裂缝像是用久了塑料变脆了导致的,补好以后估计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我都是用不锈钢纱窗修补塑料,很洁实

网友:
直接找块厚铁片加热后直接热熔塑料桶裂痕 应该比热熔胶强度要好~

网友:
用免钉胶试一下,比热熔胶好用

网友:
热熔胶时间一长就开始脱落。正确做法:用塑料焊枪将焊钉熔进去,再用704硅橡胶在内外两面都涂上,将缝堵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见过补盆补桶的,是用的同类塑料条边烧边补的

对的,我也看见过,就是类似那种打包带一样的东西边加热边热熔,又或者到底是否就是打包带直接用不得而知

网友:
这应该是材质问题导致的开裂吧  修补了这里其它地方也会出问题 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