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主控U盘3.0插口winpe下不识别

楼主(2022-04-09):
各位大佬。最近总坏固态拆的颗粒diy了U盘,用的sm3268主控板。做成功后读130M写40M左右,跑圈也没啥问题。看起来稳定性也不错,然后做了pe系统。发现在我电脑上,插3.0接口,bios下不识别。换2.0插口就正常识别,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跟我的3267ae一样,闪迪6ddj,电压和sb8跳线都试了,还是那样,最后猜测会不会是F还没焊接好,再不行就打算上325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3267ae一样,闪迪6ddj,电压和sb8跳线都试了,还是那样,最后猜测会不会是F还没焊接好,再不行就打算 ...

是么焊好吗?我第一次焊这玩意…tsop的闪存,用烙铁焊的,我还双贴了两个…是不是应该庆幸我居然开出来了…

网友B:
是不是pe的3.0口没有相关的驱动,所以2.0口可用而3.0无法使用

网友C:
PE更新到新版本吧,你这个PE很明显是XP/2003做基础的老P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e的3.0口没有相关的驱动,所以2.0口可用而3.0无法使用

手里有个2.0的优盘,插3.0插口可以正常用,这个3.0的优盘只有2.0插口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更新到新版本吧,你这个PE很明显是XP/2003做基础的老PE了

应该是新的吧,换了好几个工具做出来都不能用。

网友:
电脑菜怨优盘?

网友:
一个是主板原生usb3
一般原生usb3是可以识别的
选择看一下你的主板芯片组是不是原生usb3
不过近10年买的主板全是原生usb3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么焊好吗?我第一次焊这玩意…tsop的闪存,用烙铁焊的,我还双贴了两个…是不是应该庆幸我居然开出来了 ...

我的狠狠用力按住主控插进去,就可以识别3.0了,改天补焊一下,手头只有烙铁,看到主控旁边密集的原件,,看来是个棘手活

网友D:
考虑主控虚焊或某个电阻什么的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主控虚焊…是不是就不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虚焊…是不是就不识别…

我的补焊后使用正常了,烙铁补焊的,主控周围拖拖即可,涂多点松香后小刀头拖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虚焊…是不是就不识别…

你的不是虚焊问题,不要补焊,免得搞坏了,可能量产设置或者是跳线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控虚焊…是不是就不识别…

其实,你的u盘根本就没问题,可能你的电脑不是原生usb3.0接口,bios不识别,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u盘根本就没问题,可能你的电脑不是原生usb3.0接口,bios不识别,是正常现象 ...

啥是原生3.0接口?不太懂。我电脑确实岁数大了,七八年了。但是没换过口啊。买来就那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主控虚焊或某个电阻什么的工作不正常

有可能吧,技术不咋地。烙铁用的也菜…感觉电阻都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