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加镁光2CA4E53CA904颗粒量产怎么设置

楼主(2022-04-09):
夜以继日的一周焊接后,只成功焊接了这一个颗粒。
昨天鼓捣到现在,量产始终不通过,各种稀奇古怪的错误都出现了。
这个颗粒里面有记录,固件也应该选对了,设置里面还有哪些地方不对?或者是量产工具版本的问题吗?
有哪个量产过这个颗粒的工具就好了。

网友A:
默认值量产就行,不要乱改。
按我图中标示的设置下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值量产就行,不要乱改。
按我图中标示的设置下开卡试试

昨天折腾一下,结果发现闪存ID都变了。
又找到了一个工具,比图上的工具更加傻瓜。
界面很像群联量产,继续试一下,感觉能通过了。

网友B:
你焊的是bga还是tsop?

网友:
跳线别乱跳 空间填89%

网友:
我只想说,flash参数加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折腾一下,结果发现闪存ID都变了。
又找到了一个工具,比图上的工具更加傻瓜。
界面很像群联量产,继 ...

你说的是黑片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焊的是bga还是tsop?

BGA的,152的,闪存打码是5EB22NW7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黑片工具吧?

应该是黑片的,昨天尝试了几次,都显示坏块过多,没有量产成功。

网友:
黑片工具都过不了,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的,152的,闪存打码是5EB22NW731。

bga那还好,6989开下试试

网友D:
我觉得正片开应该没问题,还有,黑片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在ForceFW文件里面除了加ID还要加下面有两个参数 [ForceFWFolder]  [ForceFW_EC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正片开应该没问题,还有,黑片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在ForceFW文件里面除了加ID还要加下面有两个参数  ...

大佬请教一下 我有一片镁光料号pf613 单贴3281AB 跳线1ce vccq跳1.8    制程跳线短接sb4  正片开不过 黑片可以  是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