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解/维修/测试 X光机TANK 120KVP高压发生器/高压变压器

楼主(2022-04-09):
接修一台X光的 TANK 高压发生器变压器, 二修机,难搞咯,这台修好,由于客户已经换了备件,这个就卖给我了,修好就留着玩,做测试和实验使用

帖子结尾有彩蛋

因为铭牌已丢失,之前有修过一样的机型,这个先介绍一下参数, 这是一个120KVP 100mA 的高压发生器变压器,X光机用的,最高可去到130KVP,支持大小双焦点,

上图/正文

===我===是===分===割===线===

章节0:三观,后续拍的,先补图

大脸,被快递摔歪了

===我===是===分===割===线===

章节1:拆机+打理

直接拆,里面已经没油了

内部很脏,估计被上一任维修者(简称“一修” 下同)闲置挺长时间

高变—— 线圈,幸运的是线圈完好,目测

少了灯变,漏寄了,后面会拿到

高压接筒,后面是高压无感分压电阻,定制的,如果坏了就无配件维修了

一修哥的杰作,焊得狗咬一样

高压电容,万能的倍压整流电路

里面真的脏,全部要打理

拆解高压部分

弱电反馈端子已经被一修哥全部剪掉了

拆解高边初级线圈

整得一堆,很乱

铜带线圈,这个处理起来还挺麻烦

继续拆解,一层一层的剥开

这个地方也是焊起来的,不过弄得很随意

惨不忍睹,上面附着一层塑料,非常紧固

阴极和阳极的分压电阻,格外养眼

安装高变的固定角码

先把附着物清除掉

铜带处理褶皱,老费劲了

铜带处理完成

继续拆解

快递的杰作,由于大脸是铸铝的,没法修复了,只能破坏掉,保证螺纹完好就行,凑合使用,完全不影响性能

破坏掉

拆下高压接筒,检查是否完好,顺便打理

高变次级接线柱也要拆下打理和检查,是否完好

弱电接口,居然使用的是军用连接器,航空插头,拆下打理和检查是否完好

大脸的注油口拆不开呀,拧断一把钳子,非常紧,没办法了, 上车床夹住拆

真的好紧呀,费好大的劲,终于拆下

大脸都拆散了,检查确认好各部件

大脸装回去, 灯丝变压器也到了,嘻嘻!

灯丝变压器,简称灯变,两只变压器组合在一起的,负责大焦点和小焦点灯丝点亮,预热

安装试试看

拆高压组件

绝缘片明显很脏,如果不处理好,应该不能直接用

高变线圈,像音箱里的高低音线圈,但看上去就很高级

高压倍压组件,正高压和负高压,一个产生-60KV,另一个产生 +60KV, 合并就是120KV

居然使用的是LCR电容,12.5KV, 10nF, LCR 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品牌,这个坏了估计也难找

电流测量电路,电阻分流式,上面有只昆虫尸体

拆下高压取样无感分压电阻检查,背面厚厚的一层,打理好

还是脏

测量阻值,正常

清洗干净

装回去,陶瓷的电阻,摔了就碎,定制的,非标准品,买不到现货

断了根线

之前的一修哥,接了跟线,不懂是什么鬼,但我敢肯定,他线是接错了的,嘎嘎嘎!!!

每个器件都要测量和检查,这继电器坏了一个

经过测试, 电容坏了一只, 高压硅堆,高压二极管坏了2只

===我===是===分===割===线===

章节2: 维修篇

高压线圈,工作条件要求很高, 维修装配前,放高温箱内,先除湿

TVS二极管,高压电流反馈用的,钳位用的,大电流的,很肥一个

小电容,测量了好像不行了,保险起见,还是换掉

德国魏德米勒连接器插座,插头已经没有了,后面另外买

更换继电器

经测量,这几个元件不行了,都换掉

高变纸筒也换掉,换新的,能买到同规格的

牛皮纸,全部换掉,用大张的制作同规格的

铜带亮化处理,处理效果对比, 左-已亮化处理,右-未处理

处理好的效果,跟新的相当

铜带绕线

绕好的线圈待用

灯变的牛皮纸也破了,需要修补,更换掉破的牛皮纸

灯变的接线柱,坑啊,紧固螺钉居然断掉了,太小了,搞不出来了,幸好还有备用的

一修哥的杰作,线全给剪了,是不让二修接手吗?

处理好

灯变 接线

压力平衡皮囊,拆开打理

这玩意是真的脏,好多异物在缝隙里,都给清理干净

配件到手,更换电容和高压二极管

跟换校正电容

二极管跟换完毕

电容需要打胶固定,要和原装一样,还要等胶完全固化,还是比较麻烦的

高压倍压组件已修复,下面一堆是换下来的坏件

高变线圈测试检查,确保完好才能装配

高变线圈完好,符合变比,负载未发现异常

装备装高变

牛皮纸加厚绝缘

准备就绪

两线圈连接,看看咱的焊工,勉强能合格

包扎回去,固定好

固定测试,看是否可靠

弱电反馈端子接线

大组装准备就绪

接线,接端子

另外找的端子头,德国魏德米勒,原装的,老贵了!!

装完了,准备闭水试验,看有没有漏气

皮囊鼓起,让内部正压

直接扔河里看

密封性测试合格,可以准备注绝缘油了

再拆开,做注油前的最终测试,确保万无一失,如果哪个地方错了,注油后再返修是非常麻烦的

终于到最后的环节了,也是关键环节,注油

最后密封,清洗油渍, 收工

到此,高变TANK 就维修完成了

===我===是===分===割===线===

章节3: 上电测试

接线

放电测试,内部串联了个大电阻

完蛋了,高压接筒内打火了,被熏黑了

功率太高了,电阻扛不住,功率一调高,电阻一会就烧了!!!

测试时放高压接筒里的电阻烧了,把里面全熏黑了, 完了!!!!!

高压接筒内被熏黑了,费了点精力,能擦亮,无大碍

直接输出,放电很恐怖,危险操作,切勿模仿

点个灯试试,果然很猛

更换下来的元件

===我===是===分===割===线===

彩蛋来了

***全文完***

***谢谢阅读***

网友A:
高科技,大工程,楼主搞了多少天?

网友B:
为啥电容里面标称和外皮完全不同?不是原装拆下的么?

网友:
完整过程不错。

网友:
论坛基石,大神级别

网友C:
话说一直没想通X光怎么聚焦?靠反射镜吗?医用上面是不是压根就没聚焦的概念

网友:
要仔细慢慢看,太多了。

网友:
啥也看不懂的我竟然看完了!

网友:
调焦是直接移动X光机。

网友D:
注油前咋除湿的 ?有啥清洗剂?

网友:
图片太多电脑卡死了

网友:
大片的感觉,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谢谢版主升精,平时比较忙,半夜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科技,大工程,楼主搞了多少天?

搞了一个月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电容里面标称和外皮完全不同?不是原装拆下的么?

这个不清楚,我也第一次遇到,奇了怪了,估计标错了

网友:
就是大片,应接不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一直没想通X光怎么聚焦?靠反射镜吗?医用上面是不是压根就没聚焦的概念 ...

医用X光管都是定焦的,出厂时就已经固定好了,不可调,但是可以用双灯丝,做成两个焦点来回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油前咋除湿的 ?有啥清洗剂?

放恒温干燥箱里两天

网友:
大神也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