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薅羊毛你们怎么搞的?有没有什么好项目

楼主(2022-04-09):
请教,想专门搭建一个折腾用的群晖,平时日常折腾加薅羊毛,请教一下都有那些可以搞?青龙面板薅京东听说很久了但还没实际操作过,对帐号会不会有影响?还有其他类似项目没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主要三个功能:照片存储及浏览Monments;影视DS video;旧笔记本废物利用
折腾起来乐趣无穷

网友A:
“群晖”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群晖”是什么?

NAS,论坛有专门的板块“网络存储”。

网友:
青龙对账户没啥影响,更多的情况是想不起来更新cookies,群辉的用处主要是网络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S,论坛有专门的板块“网络存储”。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确实就是照片和视频

网友C:
在群晖上装薅羊毛插件?不太懂!还是让它专心守护“小姐姐”们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群晖上装薅羊毛插件?不太懂!还是让它专心守护“小姐姐”们安全吧。 ...

给小姐姐们住的别墅,平时不开机,再配一个平时折腾用的

网友:
青龙面板搞京豆,现在没多少水了,账号多才好搞

网友:
我也有台星际蜗牛在吃灰

网友:
docker装个甜糖利用一下闲置网络

网友:
群晖如果在乎数据少搞这些,群晖系统需要一个组件在工作,所有硬盘不得休眠

网友:
那些网上代收京豆签到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系统阿,不少挣钱的,

网友D:
自己折腾的黑群晖存照片,青龙面板跑京东,有时几十有时小两百个豆子。群晖又挂个网心云每天几毛到10毛吧,宽带30上行双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折腾的黑群晖存照片,青龙面板跑京东,有时几十有时小两百个豆子。群晖又挂个网心云每天几毛到10毛吧, ...

我是电脑虚拟机CENTOS跑青龙,京东一天也就80豆子左右。账号少,只有一个,确实意义不算太大。
最近折腾玩客云的docker,还在折腾中,不太容易。arm32的限制有点多,实在不行就准备N1跑docker了
其实还有一个我家云的机器,改sata芯片改的限制硬盘驱动补起来了。吃灰中

网友:
现在NAS都在吃灰

网友:
能跑淘宝系的各种签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电脑虚拟机CENTOS跑青龙,京东一天也就80豆子左右。账号少,只有一个,确实意义不算太大。
最近折腾 ...

虚拟机功耗不小吧,折腾用我就用几十块钱一套银行淘汰的D2550

网友:
目前用docker里面跑了个网心云,1元左右,别的没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