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咨询三位半表牛屎换硬芯

楼主(2022-04-10):
看到三位半的两款芯片,有44个脚位,64脚位,有换过的吗?求赐教!
想换一下44个脚位的玩一玩练练手!

网友:
引脚未必通用,后果自行承担

网友:
坏的可以考虑抢救下,好的就等坏了再动手。

网友:
要看型号对不对吧?

网友:
不是一样的芯片吧,第一个是7107,驱动数码管的。第二个是驱动液晶的。
和上面的一样建议,坏的你再练手,好的别折腾。

网友:
有图纸就容易

网友:
肯定要上转换板

网友:
表上的绑定片是什么型号的?有没有给留硬芯的焊盘?我修过两块表一块是软芯7106,一块是FS9721的,都留有QFP封装的焊盘。把软芯铲掉清理干净把QFP焊上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只是练手随便焊接吧,如果想用还是算了吧,不管用哪个芯片,焊上去都是不能正常使用的,你还必须校准,不然也只是在练手(万用表换芯本人实际操作过,找不到校准方法  换上去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晒的二款引脚好像跟常用的芯片引脚功能排序不同。你想用该公司的芯片,不妨去看看该公司的GC7106,其官网上有数据手册下载的。官网地址在你晒的截图的下方有。更换前,先核对一下芯片的引脚功能跟你的表是否一致。另外,更换以后还得校准。没有标准源,则没法校准,换了芯片也没用。

网友A:
自己EDA个转接板吧,71系列校准应该不难,主要是参考电压,其他都是外围分压取样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EDA个转接板吧,71系列校准应该不难,主要是参考电压,其他都是外围分压取样决定的。 ...

不会呀!

网友:
头一次尝试给万用表铲屎换芯,气氛不算融洽~~~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6837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