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看过去的全自动充电器,美源DC-835B

楼主(2022-04-10):
所谓全自动的,是变压器的供电电源,输出线圈的漆包线直接焊电路板上,看着就容易短路。板子的工艺也极差,线条粗糙。不过还有个339芯片。比较一下现在的充电器吧。谢谢观看!

网友:
很有年代感

网友:
以前的东西很耐用

网友:
那时候变压器是铜的

网友:
变压器线圈是铜

网友:
除了做工差了些,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过去能有这样的工艺已经非常不错了

网友:
不能拿以前的鸟枪跟现在的导弹比

网友:
这种充电器优点就是耐用,不足就是能耗偏大。变压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技术老了点,但是用料扎实啊!

网友:
零几年我也买过类似的,好像是久量,调节电压旋钮断裂失灵。

网友:
那个时候,这种充电器能用上339算是很好的充电器的。个别基准电阻调一下,现在用来给电池充电也可以。不过,说没有交流声还是有点夸大了。旧了以后,铁芯松了,就会有交流声了。这种充电器可靠性高,很难坏。

网友:
也有个类似的,方案也是339,实际上还是属于傻充,339只用来控制指示灯~

网友:
耐用,傻充,不怕短时间过流

网友A:
看变压器硅片都不齐整,大家却都说老货做工好……

网友:
这个是充什么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变压器硅片都不齐整,大家却都说老货做工好……

同感,低劣的变压器,做工粗糙。

网友B:
这个是当年的低价货吧,但也比现在的强。变压器做工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当年的低价货吧,但也比现在的强。变压器做工粗糙,

已经忘记当年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这种变压器有时有交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