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zvs加热器一点体会,解决场管发热问题

楼主(2022-04-10):
本人最近疫情在家照网上原理图制作了一个简易abs加热器,从网上找的原理图,我实际后来改成无抽头的了,基本上按图纸中的原料参数选择电阻,供电电压,电容用的是电磁炉0.24微法,场管是电动车控制器拆下来的ru7088r,二极管用的是her608,快恢复,制作成后送电能工作,但是加热时场管温度很高,测量波形发现栅级电压有高频杂波,输出加热线圈波形也有杂波,试着调整470欧姆电阻阻值,增高电压,调整输出线圈匝数,故障依旧,后来对着电路图琢磨,栅级杂波应该是输出线圈反馈回去的,原电路图用的是uf4007二极管,我手头没有,用her508替代,查了her508反向恢复时间25ns,反馈跟随太快,后来换成了rl207,他的反向恢复电压在毫秒级别,高频杂波就会不会响应,更换后再测量波形完美,锯条烧红后场管没有任何温度!至此问题解决!而且二极管也不发热,有制作的朋友如果发热严重的话不妨用这个办法解决!

网友A:
为实战经验点赞。散热片挺大,可以炼钢锻刀了。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啥电源带的啊

网友C:
ZVS,讲究对称电路,目测楼主的2只电感有问题!

网友:
研究下LC,你会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啥电源带的啊

一个开关电源改的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实战经验点赞。散热片挺大,可以炼钢锻刀了。

开始发热量大所以换了个大的散热片,现在已经没温度了,懒得换散热片了,这样也挺好,不用的时候可以把线圈放盒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ZVS,讲究对称电路,目测楼主的2只电感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对这个没啥研究,还请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ZVS,讲究对称电路,目测楼主的2只电感有问题!

那两个电感个头不同,但是我都调整到接近90uf的电感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ZVS,讲究对称电路,目测楼主的2只电感有问题!

大电感为振荡槽路振荡电感,小电感为供电轭流电感,两者要求不同。

网友:
这个要是需要调整功率大小怎么改?

网友:
         电感的对称这么重要吗?我玩无抽头双电感ZVS,电感开焊了一只还能照样起振,场管也没有异常发热,玩了半天都没发现,虽然直觉上这样会这样会功率减少容易停振

网友:
哈哈哈,研究的·不错·

网友:
电路下了好久,一直没有时间做

网友D:
一个电容就可以了??怎么我见很多都是2个电容以上的。

网友E:
示波器小巧可爱,不知道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容就可以了??怎么我见很多都是2个电容以上的。

电容容量越大,功率越大,待机电流越大,频率越低。我的是0.24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小巧可爱,不知道精度咋样?

咸鱼淘的二手的,精度没问题,业余够用了,目前唯一感觉缺点就是保存的波形不能放大查看!

网友:
我用her系列二极管做的zvs,开机短路的,后来换了1n4007居然没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难道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