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一代电机碳刷损坏,请教维修更换方法

楼主(2022-04-10):
博世GO电机碳刷损坏,请教更换方法,生面在于折腾

网友:
这个大概也许我不会

网友:
没图就是你自己琢磨。

网友:
站内搜“博世GO” 有很多拆机维修评测

网友:
拆开电机后盖,就可以换了,

网友:
换电机,这么短时间估计不是正常磨损

网友:
小电钻换碳刷,要拆电机了吧

网友:
有买电机的钱不如干脆买新的

网友:
机子拆开,把电机拿出来,斜口钳夹平四个固定点,打开端盖,技术牛13可以自己做碳刷粒,装到弹片上,再清理一下换向器沟槽,用2000目砂纸打磨换向器,镊子从缝隙内撑开簧片,压入端盖,铆一下四个固定点,轴承上点一滴润滑油,装机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