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小白请教联想SL700 M.2修复

楼主(2022-04-10):
几年前有个联想SL700 128G的M.2固态硬盘,SATA的,主板太老一直没用。
最近淘了技嘉B150M-DS3H板子,正好有个M.2插槽,于是插上去,装WIN10,结果不成功。然后这块SSD就不能分区,不能格式化,各种办法,改不了。
于是又淘了个USB固态硬盘盒,当U盘算了,想重新格式化。
于是跑到了贵地,原来这玩意要修复这么复杂。
各种折腾,昨天还能读出固件,结果装了一下主板上,彻底读不出了。什么软件都不识别。
各位大神,请教还有办法吗?你们说的短接是插U盘的时候短接,还是插好打开软件后短接?这块是不是短接左下角的2个触点?

楼主:
今天连S11都不出现了,分区软件直接一个未识别的盘,0KB。

网友A:
短接这两个点。然后插电脑。开卡软件识别容量20M后。再开卡

网友B:
短接左下角两个圆形触点,再用2.2.70识别,识别之后断开短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这两个点。然后插电脑。开卡软件识别容量20M后。再开卡

谢谢。那我短接对了。但是插电脑主板上,用镊子短接,无论是短接着开电源,还有开机后短接,软件都不能识别。另外,请教用哪一款软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左下角两个圆形触点,再用2.2.70识别,识别之后断开短接开卡。

谢谢。请教2.2.70是什么软件?能给个下载链接吗?另外,用优越者的盒子插usb口应该也能操作吧?插主板操作太难了。我昨天确认把固件那一大堆参数都读出来了,版本91.2啥的。后来七搞八搞,反而彻底识别不了了

楼主:
现在插主板,开机时BIOS里都找不到固态硬盘

楼主:
现在用优越者的盒子,状态如下:

楼主:
表头的参数不是我的,其实是没读出来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2.2.70是什么软件?能给个下载链接吗?另外,用优越者的盒子插usb口应该也能操作吧?插主板操 ...

软件是SSDMPTOOL 2.2.70?貌似读不出

楼主:
现在SSD-Z连UNITEK也不显示了

网友C:
转接卡,也就是大号U盘的桥接是啥?ASM的才可以吧?

网友D:
选对合适的转接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接卡,也就是大号U盘的桥接是啥?ASM的才可以吧?

还真不懂。优越者的固态硬盘盒,M.2转USB的。盒子的芯片好像是JMS57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对合适的转接卡吧

还真不懂。优越者的固态硬盘盒,M.2转USB的。盒子的芯片好像是JMS576.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经过10天的艰苦努力,今天终于修复了。就不发图了,反正现在的数码之家图片我也打不开。
最后用的6081,进入SETTING.INI,把里面所有看着和我SSD不太相符的参数全部改成我的,主要是芯片参数、固件参数、硬盘容量大小等等,终于成功了。以前不行,一是没有用1153E的转接卡,导致根本不认盘;二是各种参数,其实很难改掉,动不动就变成原来下载下来的前面用户的设置,所以总有跟自己的盘不符的。最后火了,打开INI文件,一行一行改,看着不顺眼的就改掉。参数对了,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2022-08-22):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经过10天的艰苦努力,今天终于修复了。就不发图了,反正现在的数码之家图片我也打不开。
最 ...

3-5分钟就能搞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