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童车充电器,顺便求推荐靠谱的

楼主(2022-04-10):
      隔壁邻居的童车续航不行了,估计是铅酸电池挂了。买一个新的换上去。
    看到充电器,掂了一下,非常轻,就拆一下看看,内部非常简陋啊,淘宝了一下,发现都是这种类型的,求坛友推荐一些靠谱的

楼主:
也看到这种的,靠谱吗

网友:
内部非常简陋并非=不靠谱。

网友:
看不出有没有浮充

网友:
从旧收录机上拆下一个变压器,加个二极管就可以充了

网友:
二楼的靠谱,我用过

网友A:
2楼的那种,我认为铅酸电池没问题

网友:
跟很多廉价手电钻的充电器一样       可以找个质量好点  带光耦的开关电源改装    论坛里很多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看到这种的,靠谱吗

这种的还行吧,我买的就是这种充电器,我儿子的车就是电池坏了,我搞了块旧电动车的12v12A的电池,可以玩好几天不用充电

网友B:
这个看着不错啊,背面肯定不少贴片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不错啊,背面肯定不少贴片元件。

其实没有贴片,就正面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的那种,我认为铅酸电池没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搜HE充电器,这款买了两个,先买一个拆完之后放心了才回购的,应该还不错,不知道楼主的电池是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没有贴片,就正面这些了

背面肯定有贴片。阴间保险,初级整流管,原边整流管,启动电阻,功率器件。次级整流,指示灯限流电阻这些在正面都没有

网友D:
其实够用了,电池坏了充电器都坏不了

网友E:
换锂电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锂电靠谱不?

可以换,但是锂电安全性没铅酸好,毕竟小孩子用的,还是不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肯定有贴片。阴间保险,初级整流管,原边整流管,启动电阻,功率器件。次级整流,指示灯限流电阻这些 ...

还真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够用了,电池坏了充电器都坏不了

主要是怕对电池不好

楼主:
还真有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