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098e u盘叠焊

楼主(2022-04-10):
最近没事可做,找出以前坏u盘,主控是cbm2098e,原闪存已坏,利用旧mp5主板上两片闪存k9gbg08u0a,叠焊一起,量产成功。但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写速度并没事加倍,与没叠焊差不多,二是有时插电脑上不能识别,要多插几次才行,已排除接触不良情况。

网友:
玩叠焊的都是高手,单片都看得我眼花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做过。

网友:
不孬!能玩叠焊的都是大佬

网友A:
围观叠焊的大佬,先测试单颗,没问题再上俩吧,如果上单颗就有问题,再叠一个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叠焊的大佬,先测试单颗,没问题再上俩吧,如果上单颗就有问题,再叠一个就没意义了... ...

单颗也一样,感觉像主控有问题

网友:
连单焊都整不明白,玩不了叠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颗也一样,感觉像主控有问题

那就继续扔那吃灰吧,下次搞到主控板再焊...

网友:
主控不给力,低端的玩芯邦不如安国,个人经验

网友:
叠焊厉害了, 失败就会废芯片了

网友:
这个不仅技术要好,眼神也得好

网友:
tsop我这种手残党搞不来就没几次成功过

网友:
看了泠的那个叠四层 我技术太差干脆就叠两层双贴了 903写保护透明壳正好能装下

网友:
牛逼的手艺人,

网友B:
把R/B脚也跳一下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一个版本的量产软件。

网友C:
你跳线都没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跳线都没对啊

cbm2098e共rb,就是4 5 6 7是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B脚也跳一下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一个版本的量产软件。

rb脚是连通的,

网友:
无聊之人行无聊之事  CBM2199+东芝512MB slc(128MB 4贴) 容量太小 放去收藏了

网友:
楼上的都是大佬,能详细说说,是需要并那个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