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攒un5.2 焊台。使用jbc245头子,unisolder5.2c焊台

楼主(2022-04-10):
闲鱼收了一个叠层的un5.2 pcb,按着国外开源项目,大神改版的。

电源选用某为的音箱电源,标称24V,2.71A,实测烧机完全没问题,峰值140w,妥妥的

闲话少叙,直接改插头,原机支持lemo eeg后装9芯插头,但是个人不喜欢在屏幕旁出线的方式,准备在旁边装个带指示灯的按钮。改自锁插头

VH3.96 3线,xh2.5 2*3线,xh2.5 3线,ph2.0 2线

改后盖,用egg  lemo插头8芯插头做输出

电源直接焊在后边品字插头上。

手柄也用lemo头

完工上电测试。

这里列举出unisolder5.2c支持的发热芯

Github源文件

网友A:
lz这一套花了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一套花了多少钱啊

控制板320,外壳60,还有个手柄没到货120,准备买个拓尔休眠座 140,雷默航插2对,150. 电源 30,焊台专用3芯线2粗一细 20.。。还有一些电阻电容,卖家不肯给原理图,这个是国内人改过的,跟github官方原理图有出入,休眠跟换头哪里用了一个比较器做逻辑切换,没原理图,摸了半天才摸明白了,还有卖家自己焊的lm339是坏的,你个24转3.3的dcdc也是坏的,原来型号40v耐压,淘宝卖的很贵,就直接换了个tps5430,pin to pin兼容,修改一下电阻就行了。乱七八糟元器件加运费花了100多,。。自己攒,贵在过程,要是算钱的话,不如卖别人做好的,最好外壳休眠做,手柄什么的都配好,拿来就能用那种。自己搞,很多时候再试错,卖家一个电容焊错了,不知道是没料替上去还是焊时候拿错料了,导致测得升温速度很慢,头子都红了才显示只有250度还在往上升温,,,各种摸索,拆件换件,最后发现 原版测温过运放后通过1.51k电阻对地10nF电容 滤波后再进入MCU 的adc引脚,卖家焊成10uF的了,直接导致adc测量结果同步太慢,着实废了不少劲。。话说还是jbc原装的发热芯给力,头子都烧红了,一点事没有,买的凯顺什么的,国产的,烧水一分钟直接发热芯烧断了。。50个大洋阿。。。。。。

网友:
现在芯片贵,在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板320,外壳60,还有个手柄没到货120,准备买个拓尔休眠座 140,雷默航插2对,150. 电源 30,焊台专 ...

看不懂,总共100多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总共100多元吗?

加个零吧。。。差不多,算上摸索时候的工时。。好几个k了。哈哈哈

网友:
我是看看你们折腾了,太贵了

网友:
不错,就是一点小贵

网友C:
哇  现在好贵呀  这个价格不是一般人玩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  现在好贵呀  这个价格不是一般人玩的东西

那我是 家里蹲附属幼儿园 小班二班的。

网友(2022-08-15):
我是不想画了  没什么时间   早期 我就入坑了   dcdc 部分   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蠢  这套开源diy  可以说是  玩烙铁的必经之路吧
谈谈我个人理解吧     这套设计 uni虽然兼容  但是用了 jbc 其他都是垃圾  完全没有必要 去兼容这些垃圾货了
再说回 dcdc部分   原版的lm  除非你买到原厂正品  山寨的话   基本是不会工作的  由于AC整流后 DC 会高达32-36的样子  具体看220v 变化 和 变压器输出  山寨的DCDC芯片 36v 基本就没输出 可能在1v的样子  或者 直接击穿
如果使用220 转 24  和9v 抽头的  变压器   用9v 去做DCDC 会更好
本身这套 有很多华而不实的地方  浪费钱的东西太多了   USB 还上隔离  差不多 要20快成本了   上个ESD保护  我都看得起了   而且有PICKIT的人 根本没不要去做USB部分
还有2路为了做电镊子   我感觉这就是纯属憨包用的东西
可能都是绕不开的坑   用了之后  都会释然

网友:
坛友 有卖jbc245控制板  不到100元    叫 戴维

网友:
我也想做个

网友(2022-10-27):
控制板有这么贵么,有这个钱直接上成品高频了

网友:
最近jbc的很火啊,楼主厉害

网友(2022-12-26):
现在都开始流行jbc了吗 啥时候能到白菜白光的价位

网友:
电源不用改低点吗?

网友D(2023-01-28):
这套也是开源的  群友大神画的兼容8848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也是开源的  群友大神画的兼容8848外壳的

8838的 chaolun大佬改的板子。。。有兴趣攒一个挺好玩,贵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