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摄像机电池拆解 SONY NP-FA50 电芯生锈如何修复

楼主(2022-04-10):
10年前的索尼摄像机闲置已久。最近翻出来发现电池已无法充电。这可是当初好几百块钱买的电池呀。发现超声波焊接,想要无损拆解还是比较困难。拆解开来后发现里面竟然生锈,记忆中使用过程中并无沾水。请问如何修复该电池?

网友:
可以从淘宝买相同尺寸的电芯来更换。

网友:
不是漏液了?

网友:
保护板有控制芯片,换电芯注意不要断电!

网友:
保护板留着,直接换电芯呗。。。

网友:
这种电池要整体换还不便宜

网友:
我印象索尼的电池应有单片机,直接换电池内芯应该不行的。

网友:
漏液了,换芯吧

网友:
现在用摄像机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也有块FM50的电池,里面也生锈了,换了电芯,放上去设备可以开机,但是没多久就提示错误,自动关机了,所以真不建议折腾了,老老实实买兼容电池吧,因为既然都生锈了,证明时间太长缺电了,内部芯片估计都锁死了,换了电芯都很大机会恢复不了。

网友:
换电芯只要一断电,就有可能保护,外国的保护措施就这样,很顽固的。就是为了安全,666

网友:
还是换了电芯妥当

网友:
sony摄像机电池没换过电芯,照相机电池换过电芯,可以用

网友:
有可能已经锁了。

网友:
应该是电芯漏液了,钢壳电芯受腐蚀生锈,这种钢壳电芯少说10年以上,后期被铝壳电芯替代。可尝试保留保护板换电芯修复。
053442电芯,诺基亚BL-5B尺寸电芯,单节容量不是很大,质量好的一般不超过890mAh。现在可以换同尺寸的锂聚电芯,相对容量大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