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维修电源改装意见 原来的太大了 被我挪到小盒子里

楼主(2022-04-10):
这个手机维修电源太大了,被我挪到这么一个小盒子里了
觉得这个变压器也大,能不能用别的电源来替代这个变压器那么这个盒子还可以再缩小

网友:
用个9V的路由器电源就能代替这个变压器了吧

网友:
加个指针表头,看小电流抖动还是指针习惯点

网友:
你这个是723的芯片,我昨前天才翻新了两块这个板。

网友A:
是不是到外面收手机时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到外面收手机时候用

10年前用的设备,现在早不干了,闲来没事做瞎折腾

网友B:
只是个带电压电流表的可调电源么?可以再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个带电压电流表的可调电源么?可以再小些

维修手机用的,看电流,判断手机大概故障
夹电检测手机正负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