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一个红外感应灯

楼主(2022-04-10):
放在卫生间的红外感应灯坏了,就是这个,十几块钱买的

充电的,拆开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

透过光发现主芯片有两个管脚的铜箔已经腐蚀断掉了(照片是补焊后拍的)

用铜丝补焊上,这块芯片没去查,应该是个单片机吧

补焊完成发现还是不好使,懒得去找故障了,直接拆下传感器和电池,其余就扔垃圾桶了
还没测,希望不是传感器坏了吧。

这玩意最大的问题是人动传感器而不是人在传感器,上厕所时间长点就得挥挥手,不然这玩意自己就灭掉了

网友:
论坛里2.5包邮的很香,换个吧

网友:
可以加长亮灯的延时呀

网友:
这个修的干脆,短平快

网友:
这次2.9的再买一个

网友A:
经过俺也研究了好几个这玩具,其实这类灯就是一个玩具,放家里真的没啥多大用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俺也研究了好几个这玩具,其实这类灯就是一个玩具,放家里真的没啥多大用处 ...

放卫生间很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卫生间很方便啊

呵呵!我习惯开灯,自然不能代表所有人也这么想的

网友C:
2.5包邮的撸了没?没撸赶紧多撸几个,建议撸带开关双色的2.9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42141937772

网友:
biss0001的芯片比较省电,比2.9元的质量好很多了。

网友:
10几块的比2块5的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撸几个带开关双色的2.9包邮款吧

网友:
bis0001是常规的红外控制电路。充电的东东放在卫生间,还不如直接用市电的分体红外感应设备,继电器控制灯,我的镜前灯就改装了几年了,晚上上厕所自动亮30秒,白天要用手捂捂就可以人在的时候常亮了

网友:
趁着2.5的车还有,赶快上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包邮的撸了没?没撸赶紧多撸几个,建议撸带开关双色的2.9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 ...

谢谢,撸了俩备用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换个新的锂电池就可以做主力灯了。

网友:
这种0001芯片的还是很好更改延时的,我在c6上并了个电容,就延时到100多秒,不用即要瞄准还要挥手来再点亮它。

网友:
现在流行这灯了?

网友:
这个比2.5的强多了,实际这东西只能放过道用不适合在浴厕用的

网友:
看样子,密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