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上电后迅速发热严重,甚至烧掉

楼主(2022-04-10):
如下图,红色圈内那个R11的56R电阻,在电源工作时迅速发热,直至烧掉,还导致下面那个Q10的3906三极管短路。这个56R电阻如果换成560R的,输出电压会变成原来的1/10。

要怎么解决这个发热严重的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能给个思想吗?感谢!!!

网友A:
问一问:电源正常工作时,那个电阻会不会发热?

网友B: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3906额定电流只有100mA,计算最大输入电压为12V

网友C:
能换大功率的吗,然后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换大功率的吗,然后加强散热

我看原作者用的是1/4W的电阻,我已经换成2W的了,还是发热严重,如果用1/4W的,不用一会儿就烧掉了,应该不是电阻功率问题,可能是电路某些元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问:电源正常工作时,那个电阻会不会发热?

以前没有留意这个问题,但出现电源无法调压后,检修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之前那个Q12和Q9烧过,导致无法调压,后来更换这两个元件后可以正常调压了,但又发现这个56R电阻发热异常问题。现在不敢换56R的上去,上电很快就烧了,迅速发热。换了个560R的2W电阻上去,发热没有那么快,但输出电压变成原来1/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3906额定电流只有100mA,计算最大输入电压为12V

刚才上电测了一下,3906的CE是1.8V,CB是1.1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留意这个问题,但出现电源无法调压后,检修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之前那个Q12和Q9烧过,导致无法调 ...

实在不行就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测呗,发热的根本原因还是电流超了,电流超了的根本原因是控制电流的地方出问题了呗,你改电阻功率只会导致故障扩大化烧更多的东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留意这个问题,但出现电源无法调压后,检修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之前那个Q12和Q9烧过,导致无法调 ...

R11串电流表,看看电流是多少,电阻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E:
检查下D6和D8没有断路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D6和D8没有断路问题吧。

在线测量D8开路,果然是这里有问题,现在不会迅速升温了,但输出电压变成约原来的1/10,不知道哪里又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测呗,发热的根本原因还是电流超了,电流超了的根本原因是控制电流的地方出问 ...

我模电比较菜,能指导一下上面那电路图大概是哪里控制电流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模电比较菜,能指导一下上面那电路图大概是哪里控制电流的吗?

我是小白,对电路也是一窍不通,你这是哪款电源的电路图?感觉可能是控制Q10的电路有问题,你可以测一下跟Q10基集相连的电路上的元件,比如Q13之类的,还有R26下面的OUTPUT是连到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小白,对电路也是一窍不通,你这是哪款电源的电路图?感觉可能是控制Q10的电路有问题,你可以测一下 ...

OUTPUT应该是连到TL064的输出电压控制脚

网友:
从理论上讲vcc与Q10的b极之间(也就是D6和D8两端)电压最多1.4v(D6和D8钳位),R11两端电压怎么也不会超过1.4V,R11功耗1.4*1.4/56=0.035W

网友:
会发热,这是后面复合管的总推动限流电阻,不能增大阻值,只能更换大功率电阻,比如5w级别的

网友:
Q10型号3906是PNP型的,如果替换错用了NPN型的,也有可能导致R11功耗巨大。

网友:
R11 R27 电阻太小了吧,这个是线性稳压电路,上网找下以前旧式的电路图,哪些当年的电路图基本是可用的。

网友:
Q9集电结开路的话,驱动电流就需要由R11Q10来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原作者用的是1/4W的电阻,我已经换成2W的了,还是发热严重,如果用1/4W的,不用一会儿就烧掉了,应该 ...

q6、q9复合管放大倍数低了以后也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