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方案组网后续

楼主(2022-04-10):
上次说了自己组网的AC+AP方案,很多朋友说线太乱了,看着头疼,这次抽了两个晚上,把线布置了一下

用的是一个5块的监控电源箱,里面放了三个poe电源,有可能要变动设备,所以网线用了扎带束,没有选择把线裁短打水晶头,除了稍不美观没有什么。

  一个多层架子安放设备,最上面是TPLINK的war1208l,中间两层放插排和手机充电器,尽可能解决发热的问题。最下面是移动的h1s-2,关闭了PPPoE,改成了桥接模式,用war1208l拨号,在用war1208l之前,拿斐讯的k2pa2高恪固件测了多拨,好像不能实现,不知道是操作问题还是运营商不支持多拨,同一个账号多拨不成功。

客厅的AP换成了AP1758c千兆的,海鲜市场100淘到的,信号很强。1758c里面方案是qca9563+9880+ar8027,千兆接口,用的是独立的天线模组。缺点就是发热严重,还有不支持256qam,2*2的小米11连接只有300mbps,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好。

  因为还有笔电和PC,手上没有千兆交换机,买的是war1208l,海鲜市场170买到,市场大概在200左右,性能远不如war1750l,但是当个AC用问题不大。

  目前组网就完成了,全屋没有一个角落的5GHZ信号不是满格的,tp的系统会调节AP信号避免AP信号太强互相干扰,这个功能还是可以的,至少是不需要自己测试。使用权利感觉小米无缝漫游有点拉胯,经常不能自动切换。这一整套设备也不是很贵,都是二手的,没有毛病。大部分人倾向于mesh多路由组网,性能强,灵活方便,甚至不同品牌的路由都可以组网,对于我来说对于性能要求不高,只要使用稳定,性价比高,管理方便,那AP方案更适合我,虽然1208l从CPU到千兆口性能都不好,跑不了全千兆,但是用在移动的百兆宽带上绰绰有余了

网友:
前两天,我也把家里的两个极4增强刷了,挂在华为路由下面当AP,华为路由关无线。用了两天感觉还可以,还有一个K2P回头也刷上试试,反正配置都差不多。

网友:
看完我想把家里所有吃灰的路由器都找出来

网友:
有便宜的支持kv漫游的胖ap吗

网友:
看到这么多线,这样子家里没法接受哇

网友:
密闭架子然后开几个散热孔效果会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