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油门抓的时间长,时间越久,手就越抓疼了,大师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2-04-10):
电动车油门抓的时间长久,手抓疼了呢,大师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卷一块布还是什么东西可以啊?
另外可以改装脚踏油门?

电动车油门抓的时间长久,手抓疼了呢,大师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脚一样也是痛的。

改造成声控啊。
再不用手和脚。

网友A:
爱玛的把末端有个类似把托的
可以卡在手掌根
基本不用使劲攥着

网友B:
如果你是指手指根部那个关节,六味地黄丸,多喝水

如果不是,TB“转把防滑套”,挑个尺寸合适的,有防滑纹理的,摩擦力足够你就不用很大力去抓它

网友C:
  有个东西叫油门卡子  ……

网友:
戴骑行手套

网友D:
记得我买的第一辆绿源电动车,有个定速巡航功能,就是你固定一个速度几秒钟后松开手,就会一直按这个速度开……可以考虑有这功能的电动车,不用一直扭着油门

后来换了别的牌子电动车就没见过这个功能了……

网友:
要不改个定速巡航吧,有套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叫油门卡子  ……

别推这种。。。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我买的第一辆绿源电动车,有个定速巡航功能,就是你固定一个速度几秒钟后松开手,就会一直按这个速度开 ...

不是定速巡航,是等于帮你一直把油门踩死吧,小牛也有这个功能,没法设定速度,只能跑最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脚一样也是痛的。

改造成声控啊。

大师的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玛的把末端有个类似把托的
可以卡在手掌根
基本不用使劲攥着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指手指根部那个关节,六味地黄丸,多喝水

如果不是,TB“转把防滑套”,挑个尺寸合适的,有防滑纹 ...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叫油门卡子  ……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我买的第一辆绿源电动车,有个定速巡航功能,就是你固定一个速度几秒钟后松开手,就会一直按这个速度开 ...

俺买的就是绿源的啊......

木有那么高级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的想法不错.....

起步时,大声喊,加油、加油,车就自己勇往直前,够拉风,。

网友:
改变习惯,别攥太紧。油门卡子不建议使用,有很大安全隐患。防滑手套可以试试。

网友:
其实是把手的胶粒,我家里两台电动车,其中一台也是抓久手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我买的第一辆绿源电动车,有个定速巡航功能,就是你固定一个速度几秒钟后松开手,就会一直按这个速度开 ...

对,绿源还有下坡自动刹车功能。

新日电动车也有定速巡航功能

网友:
换成小车哪不是脚痛吗,这类回弹没多大力的,有技巧的不用死抓,手轻轻一压就实现油门卡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