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正规的老式变压器

楼主(2022-04-1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2160207
一个垃圾充电器,大家却都说做工扎实

网友:
变压器是正经变压器

网友:
这个明显高档多了,平整

网友:
这个变压器做工不错

网友:
小功率变压器

网友:
这种铁芯该是鬼子的弄法,算不得老变压器。

网友:
硅钢片叠装工艺不太好,缝隙太大。

网友:
线性变压器现在基本不用了

网友A:
以前大屁股电视机都是这种

网友:
这顶多算是中青年。变压器骨架分上下两部分,高、低压线圈分上下。老式的变压器一般是分里外,里层是高压线圈,外层是低压线圈,中间是绝缘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大屁股电视机都是这种

彩电一般是开关电源,老式黑白电视用工频变压器,功率不大空载长期运行几乎没有温升

网友:
工频变压器,质量还差不多,坡莫合金片,还行。

网友:
工频变压器,看做工还可以拉。

网友:
浸漆技术不行,没有浸透

网友:
我的正在服役

网友B:
目测0.35-0.5的冷轧钢片磁通量偏低。非常一般的片子。更不可能是坡莫合金,用料和做工中规中矩,称不上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0.35-0.5的冷轧钢片磁通量偏低。非常一般的片子。更不可能是坡莫合金,用料和做工中规中矩,称不上老 ...

坡莫合金可以低频和工频使用吗?

网友:
这变压器不算太差的,还可以了。

网友:
这还不算老 我小胆机上用的是二十七厂的变压器  那个看样子是上个世纪6/70年代的产品

网友:
此类工频变压器质量如何,不是单看外表就能看得出来的,有些产品为了节省漆包线的用量,初级圈数绕得比较少,结果就是通电空载时变压器都会发热,空载半个小时以上甚至会热到烫手,至于用铝线什么的就不说了。总之业余条件下可以通过通电空载运行半个小时以上来大概判别变压器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