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网关二代/插座小夜灯不工作故障修复/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2-04-10):
家里用了四五年的小米网关的其中一个挂了。好奇里边什么样子,就拆了,顺手就给修了。
1、拆外壳要拧螺丝,网关不是卡扣的方式。
螺丝在底部三个白色圆片底下,用小刀挑开就能看到螺丝,不过螺丝是U型槽的,需要专门的螺丝刀。

2、拆开后,里边是两块电路板,底下的是电源板,是一块开关电源,上边是带通讯模组的主板,

3、上电检查,桥堆有325V电压,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正常,电感后边电容两端电压正常,后边正极接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进线端,绕组出线端接TNY176DG的D极,S极4个端子全部接地,G极接光耦。

次级绕组输出接肖特基二极管(SS210),输出不稳定且电压偏低,正常输出电压为12.79V,目前只有3.35V,且一直在跳变,二级管后边接了两个输出电解电容(16V/470uF),目测未鼓包。稳压反馈电路部分电压也不正常,进入光耦的电压只有3.几V,正常为10.74V,TL431(丝印TAQS)本电路板使用的是贴片型。进一步检查后级低压部分发现有个电容对地测短路,只有9欧阻值,是否因这个电容对地短路,导致拉低后级电压,然后导致输出不稳定。拆掉该电容后,前级所有电压正常,保持稳定,但测量电容铜箔两端仍旧短路。而且TPS65270发烫,第一路输出正常5V,第二路输出不正常,只有1V,正常值为3.3V。判断是此电源管理芯片内部一路输出短路,已购买65270电源管理芯片,更换后网关正常工作。拆下的芯片检查了第二路输出与芯片地的电阻,呈短路状态。进一步确认是该芯片损坏导致整个网关不工作。

4、顺手把电路图画了,不一定对,扔了几十年,最近才捡起来

楼下更新电路图

网友A:
小米电子产品设计及用料确实不错,有厂大品牌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电子产品设计及用料确实不错,有厂大品牌的感觉。

坏了太难修,或者根本就没打算修着用!

网友B:
楼主真用功,修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用功,修好否

当然修好了,帖子里不是写了么,换了新的电源管理芯片就正常工作了。今天又修了一个板上变压器断线的,也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用功,修好否

今天修的这个变压器断线的网关电源时,发现图有画错的地方,回头我更新一下

楼主:
画错的是尖峰吸收和mos管芯片那一部分,几个电阻电容位置画错了

楼主:
找不到手机版上编辑的入口,把改后的图发一下

网友:
电子图画的非常好

网友C:
我也有个坏的,故障是连不上网,还有啥利用价值不
↓↓↓
拆解小米多功能网关,重置后一直连不上网,还有救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0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坏的,故障是连不上网,还有啥利用价值不
↓↓↓
拆解小米多功能网关,重置后一直连不上网 ...

网关主板上是一个zigbee的单片机JN5169和一个wifi的微控制器88MW302,都带程序,手里也有这样故障的,没编程器,也就没搞。估计得重新刷程序吧。

网友D(2023-03-27):
我也有个一样的网关,不通电,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网关,不通电,能修吗?

楼主(2023-04-28):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网关,不通电,能修吗?

拆了,按我画的图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板和主板是分开的,先测电源板

网友(2023-10-17):
你家用米家智能灯吗?啥时候坏啊哈哈

网友E:
考虑一下改成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一下改成锂电池的

我是米家深度用户,家里电器基本都是小米的设备

网友(2024-01-28):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一样的网关,不通电,不知道啥问题

我也一个一样的不通电

网友(2024-03-06):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这个电源板也是同样的问题,TPS65270发烫,5V和3.3V没有输出,今天刚换了一个TPS65270,5V和3.3V有输出了,不过手指按上一会儿还是烫手,是这个芯片本来发热就大,还是有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