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S105交换机拆解,简直电子垃圾

楼主(2022-04-10):
公司的,已阵亡,简直电子垃圾

主控型号是IP1760,并没有查到资料,后面那个三个脚的元件是1117,大概是个电源IC?

网友:
把那个ASM1117 3.3V换了估计就好了,这种单面板的,特别简单

网友:
做成单面板的品牌厂家也只有腾达了

网友A:
单面板,很古的东西了吧,基本都双面的好早以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很古的东西了吧,基本都双面的好早以前。

18年的,不算太老吧。。。
只要能满足要求,单面双面板无所谓吧。单面还省钱

网友B:
看来电阻是真得很便宜

网友:
公司用,必需是铁壳、大板。

网友:
我拆了个差不多的,主控芯片三热帖位置的外壳烤黄了,不过还能用。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监控用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电阻是真得很便宜

通过电阻当跳线,从而弄成单面板,能省掉好几个工序,那几个电阻的钱毛毛雨啦

网友:
100M的5口交换机到现在也没什么价值了,现在都千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监控用的,很便宜

现在的交换机价格涨了很多,已经不便宜了

网友:
腾达这公司挺响的这产品看着确实有垃圾感。

网友D:
请问这个是几伏供电的?

网友:
拆完可以扔垃圾桶了。

网友:
百兆交换机就这样了,换个1117估计会好。千兆交换机目前还是双层板

网友:
努力努力,再“优化优化”,下一个版本还可以把网变阉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是几伏供电的?

5V 0.6A 。。。。。。

网友:
引用 楼主:
5V 0.6A 。。。。。。

我有一个,装在4路监控上用,芯片都发热发黄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