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2.5元感应灯夜晚自亮解决方法(NSA3182)

楼主(2022-04-10):
2.5元感应灯夜晚无人触发自亮,对照厂家典型电路及解决自亮思路,发现2.5元感应灯Vcc引脚没有接电容。
找个1uF贴片电容焊上,感应灯就不自亮了,完美!

红外人体感应芯片-QXRS012 应用指导书
http://hxkic.com/data/product/20210127_163447_24647.pdf

网友A:
就为了省一个电容的钱。。。C4是干嘛的?貌似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为了省一个电容的钱。。。C4是干嘛的?貌似也省了

C4应该是Vdd电容。

网友:
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省了个电容而VCC不稳定触发?

网友: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B:
省这么个小电容能省多少钱?这不是自(自)断(掘)财(坟)路(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省这么个小电容能省多少钱?这不是自(自)断(掘)财(坟)路(墓)么? ...

反正也找不到厂家,都是家庭作坊搞得东西,能省就省

网友:
为什么要省这个电容呢?

网友:
少了这个电容,乱触发。

网友:
少两个电容出这多毛病,省的不是地方,楼主太好了

网友C:
你这个明明就是FT100版本,为啥要弄过QXRS012方案,你是不是对2.5元灯有什么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明明就是FT100版本,为啥要弄过QXRS012方案,你是不是对2.5元灯有什么误解 ...

没找到NSA3182完整规格书,QXRS012方案中关于“自亮”解决方法适用本电路,借来修复了自亮毛病。
不愧是“拆机专家”眼尖看出端倪。
俗话说: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两电路输入部分相同,死耗子被我逮个正着,呵呵!
NSA3182: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NSA3182完整规格书,QXRS012方案中关于“自亮”解决方法适用本电路,借来修复了自亮毛病。
不愧是“ ...

需要的话可以下载

楼主:
已下载,谢谢啦!
文中没有自亮问题的解决方案,QXR012规格书这方面描述更全面。

网友:
还是以前的 bis001可靠,,

可惜成本高 ,很少有厂家愿意生产。 生产了也卖不出去

网友:
这个贴片电容可以更大些的吧  或者换成普通电解电容可以的吧

网友:
一个电容也要省,现在成本控制真是厉害

网友:
用料越省,改造的乐趣越多,多的有点烦了

网友D:
如果出货量大的话,能省不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出货量大的话,能省不少钱啊。。。

这灯其实就是不是拿来赚钱的,电池,电路板,外壳等等物料成本再加上快递费,2块多怎么都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