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广东电信盒子(EC6108V9C)的问题。

楼主(2022-04-10):
家里一次装了几个广东电信的IPTV盒子,盒子型号是EC6108V9C,光猫是烽火HG5143F。每个盒子里都有iptv账号。按传统的接法,应该是盒子连条网线到光猫IPTV接口,然后盒子用PPPOE拨号联网。但是电信装维说HG5143F默认的就是路由,不能桥接,所以光猫直接就是个路由一体机,然后其他盒子全部接iptv口和2个lan口,盒子设置成dhcp联网,也能正常用盒子看直播。
问题来了:这是不是说明盒子里的iptv账号并不是必须的?那么服务器通过什么认证?是不是可以从小黄鱼买别人退网的型号EC6108V9C的盒子接上就能用?还是需要什么认证?
因为电信的盒子要300一个,还要月租10块1台。

网友A:
1.光猫改桥接不影响iptv端口(前提是你别删其他参数)2.应该是基于mac地址认证的吧,机顶盒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选dhcp,这种方式占用你的宽带,2就是走IPOE,这种模式会让填写iptv账号和密码,这种就走iptv端口
3.额外添加盒子估计没戏

网友B:
我的两条电信都是光猫桥接,一条IPTV用WIFI,一条用有线,坐标梅州跟佛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光猫改桥接不影响iptv端口(前提是你别删其他参数)2.应该是基于mac地址认证的吧,机顶盒有两种工作方式 ...

占用带宽倒是次要的,入户1000M,也够用了。如果是MAC认证,是否可以通过修改盒子的MAC来实现自己额外购买盒子?
感觉运营商没这么容易被白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条电信都是光猫桥接,一条IPTV用WIFI,一条用有线,坐标梅州跟佛山

我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因为一次开了几个盒子,我发现连光猫IPTV端口的盒子用pppoe拨号可以正常使用,连lan口的盒子,用DHCP或者用wifi+DHCP都能正常使用。所以我想,盒子里那个iptv账号是不是可以可无?那么运营商怎么认证客户端的盒子?

楼主:
电信蛮坑的,每个盒子收月租10块可以接受,但是买一个盒子要300块,而不能用押金的方式,这个挺坑。这种盒子小黄鱼很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因为一次开了几个盒子,我发现连光猫IPTV端口的盒子用pppoe拨号可以正常使用,连lan ...

那个账号肯定要的,我在佛山的那条就是在前几年没有用过IPTV,但是盒子一直有,后来想用了,也是我自己直接打电信电话,在客服指导下输入账号才能够用。而且这条线的光猫一直都是桥接,因为是纯猫。而老家那个是路由一体猫,不过在安装的时候我就要求桥接,电视盒子也是安装师傅设置好的,我直连WIFI就可以用了。用IPTV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多台,我都只是在客厅用而已,房间什么的都是用破解的盒子,虽然清晰度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账号肯定要的,我在佛山的那条就是在前几年没有用过IPTV,但是盒子一直有,后来想用了,也是我自己直 ...

我其实很少看电视,都是家里的老人小孩看,只是这次一次开几个盒子,电信的收费有点肉疼,想看看能不能白嫖几个盒子止损,所以想了解一下电信是怎么认证的。
有一点可以确认,肯定有绑定。因为今天拿其中一个盒子到另外一个有电信宽带的家里用dhcp联网,发现用不了。

网友C:
我们这里机顶盒是免费的,只是退网的时候要还回去,没有账号,是依靠MAC,STBID,SN三个识别码来验证,克隆的可以用的,要配置好iptv的参数,比如创维的在skpara分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机顶盒是免费的,只是退网的时候要还回去,没有账号,是依靠MAC,STBID,SN三个识别码来验证,克隆的 ...

有克隆教程吗?克隆后应该不能两台盒子同时在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克隆教程吗?克隆后应该不能两台盒子同时在线吧。

不能同时用,创维是用dd命令把skpara分区备份下来,然后再用dd命令刷进新盒子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克隆教程吗?克隆后应该不能两台盒子同时在线吧。

上面说的skpara分区只是iptv的参数,还要克隆skmac分区,这里面有三码的信息,用同样的方法,其它品牌的盒子应该原理相同,只是要找配置文件在哪里克隆出来

网友D:
可能各地不一样吧,我也觉得盒子里的iptv账号并不是必须的,电脑接iptv口也能获取这个ip,然后用抓取的iptv地址一样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的skpara分区只是iptv的参数,还要克隆skmac分区,这里面有三码的信息,用同样的方法,其它品牌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各地不一样吧,我也觉得盒子里的iptv账号并不是必须的,电脑接iptv口也能获取这个ip,然后用抓取的iptv ...

有没有研究过白嫖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研究过白嫖方案?

没有,这个好像不开通iptv白嫖不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占用带宽倒是次要的,入户1000M,也够用了。如果是MAC认证,是否可以通过修改盒子的MAC来实现自己额外购 ...

既然都不在意带宽了,还用什么运营商的盒子呀,直接智能电视上装IPTV或者直接软件不就行了,非智能的电视就买普通的盒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都不在意带宽了,还用什么运营商的盒子呀,直接智能电视上装IPTV或者直接软件不就行了,非智能的电视 ...

我也这么想,但是父母老人就不方便了,电信iptv够傻瓜式操作更没有弹出广告,还有清晰度也比绝大多数电视直播软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好像不开通iptv白嫖不了吧

我的意思是iptv当然开,但是需要多个盒子的情况下,能否只开1个或2个,其他的盒子白嫖。比如家里有多台电视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都不在意带宽了,还用什么运营商的盒子呀,直接智能电视上装IPTV或者直接软件不就行了,非智能的电视 ...

这个真不敢搞。1,大部分智能电视不能轻易让用户安装app进去吧;2,各种安装的免费app都不是永久可靠的,说不定一个升级就是要么付费,要么闪退,要么盗源无响应等,这种情况老人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