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SB风扇解控开关没反应怎么修

楼主(2022-04-10):
如题,这风扇还行吧,带加湿功能,但不能控制加湿,去年用过的,今年拿出来发现不转了,唯一按键没反应,18650电池有电4.12伏,插充电也能显示,不知道从哪修起,请教论坛大神

网友:
按键没反应 风扇正极跑线路   可能是控制开关MOS或者三极管挂了。

网友:
检查按键试试

网友:
先易后难,步步推进。

网友:
查按键及控制电路。

网友:
看了回贴都没有注意,去年能用,今年就不行了,电压有,电机单独供电转,充电也没问题,我建议看看那个总电源开关,多半是开关氧化不通了。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解答,算了买一个Type-C板子,接那两颗并联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