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YEELOCK易锁宝蓝牙抽屉开关E拆解

楼主(2022-04-10):
小拆一个小米有品的蓝牙抽屉锁,体积还是很小巧,1节5号电池,就是锁头的推力有点小,稍微有点阻力就关不上

网友:
看着就是玩具,不改装,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都是塑料件,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A:
把里面的空心杯换个劲儿大的~

网友:
一个问题卡扣那边没有磁贴或什么感应的东西,这玩意然道只能通过蓝牙手动开关

网友:
感觉就是玩具,乐乐而已。

网友:
传动设计不太合理,蜗轮蜗杆阻力大,锁头弹簧和齿条受力倾斜。应该设计成冠齿,齿条和弹簧轴尽量重合。

楼主:
确实玩具级别,买来就没安装 ,抽屉放了1年了电池还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里面的空心杯换个劲儿大的~

问题处在那个弹簧上,弹力太弱了,但是弹簧要是加强了估计塑料齿轮就崩溃了

网友:
这个就是玩具而已。

网友B:
这是个玩具级别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玩具级别的东西吧?

感觉差不多把,就是买来试试,不过拆开看这个做工,也就没有装,一直吃灰了

网友:
设计得不错,就是做工太差了

网友:
塑料齿轮,好像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