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分割洞洞板

楼主(2022-04-10):
还有什么好办法?
原来是用锯条,费时费力

这次用刀

双面划线,模仿切玻璃的办法

咔嚓一掰

相当OK

网友A:
拉花锯 台锯 角磨机加树脂切割片

网友:
钩刀  字数补丁

网友:
就是随便用美工刀划啊

网友:
要是切焊盘缝隙没铜的线更快哈哈

网友:
最小代价下,你的方案已经是最优了

网友:
电磨   曲线锯  角磨机 一样买一个测试评测

网友:
日常工作

网友:
可以买把锰钢铡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花锯 台锯 角磨机加树脂切割片

别这样搞,太危险。因为PCB主体是玻璃纤维。切割下来的玻璃纤维要是吸到肺里,是永远出不来的。

网友:
口罩加角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这样搞,太危险。因为PCB主体是玻璃纤维。切割下来的玻璃纤维要是吸到肺里,是永远出不来的。 ...

拉花锯是手工锯 那个效率挺高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掰断

网友:
小电机加默片额,缺点就是粉尘污染

网友:
没有电动工具的情况下,一是用钢锯条带锯弓锯;而是用断锯条的折断面划(用胶带或布条缠住锯条,避免磨伤手),这样要比用刀快,且能用上力。

网友:
对对,我也是用钩刀。就是fr的板子很费刀。
一般情况下,分开后,我还会有砂纸打磨一下,这样更好

网友:
我习惯用锯条,下次试一下你的方法

网友:
以前是在台钳放两截25角钢保护钳口,而后将PCB夹在钳口上用钢锯紧贴角钢表面很容易就分割开了,可以保证锯口平直,但边缘需要在研磨平台上铺砂纸磨去毛刺,后来我自己D了一个小电锯真心方便,(【多图】两个废工件DIY一个PCB板切割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117-1-1.html(出处: 数码之家)) 可以切100*100mm的板子,用的时候可以放到水槽里启动,一只手拿着矿泉水瓶浇水一只手操作切割分分钟就切了,没有灰尘也不用二次磨边了。

网友:
用角磨直接割最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