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主控把TLC/QLC颗粒开卡成SLC模式的一些经验分享

楼主(2022-04-10):
这两天闲来无事(其实是疫情被关在家。。。),折腾起之前买的一些闪存颗粒和u盘主控板。
原来基本都是贴的东芝的9ddl,9dfk之类的MLC颗粒,最多也就改下Flash_DBF。这次折腾了一下剩下的一些海力士、镁光和英特尔TLC颗粒,贴了一片H27QFG8PEM5R在3281上,感觉掉速让人很不爽,转过来贴在3268上,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在3268上比3281稳,而且3268M支持8ce,两片4ce颗粒刚刚好。

剩下一片NW853(就是奇葩的B0KB 3CE 144G的那个),还是被我贴在3281上,一开始用正片工具开了132G,TLC模式的,感觉掉速特不爽,睡觉之前突发奇想,能不能把TLC开成SLC模式,一搜还真有,贴吧有个帖子就是把QLC开SLC模式,我依葫芦画瓢,用黑片工具也开了一个SLC模式,容量从144G开成43G,基本在百分之30空间,基本上QLC就是剩1/4的容量,TLC剩1/3的容量。寿命是不是SLC不知道,反正速度是快不少,稳定性还有待测试,下面就介绍一下开卡的经验吧。

准备工作:QLC或TLC颗粒SM3281主控板,工具若干,3281黑片工具。

首先硬件上,焊好,确保识别ce完整,最好用正片工具开卡验证一下没有问题。

然后打开黑片工具,如图。

如果找不到颗粒信息就改下DBF文件和ForceFW文件(添加教程有大佬发过了),然后确认一下在ForceFW文件中你的颗粒有下图的这行(SLCISP)

在3271里面,TLC的ISP和SLC的ISP是不同的文件,不过在3281里都是同一个ISP文件,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修改一下UFD_MP文件夹里面的Setting.set文件,找到 AutoloadFlashECC,把默认的 =1改成 =0,然后保存。

改完所有文件之后记得重启下工具!!!

然后再黑片工具里面设置一下,如下图(PS:黑片设置密码是没有密码,直接回车

在这个界面里面,如果没有上一步,ECC临界值应该是Auto的,不可以更改,我们改了上面的set文件之后就可以自定义了。我这里用的4开卡的(可以自己试试用3),速度基本ok,就是感觉有时候掉速,大家可以自行决定,在5之内应该都没问题,我设置6开出来的还是TLC模式,设置5开出来会掉盘。
下面的bin1不定容要选上分bin固定容量不要选,要不然会开卡错误,具体什么错误我也忘记了。
其他的你们可以自己看着设置,我这里保持默认的。
然后就可以开始了,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我开了11小时30分钟才好,建议晚上挂着,第二天上午就行了。

开出来之后正片工具识别已经变成了SLC颗粒

实际测速看下图↓

跑圈会出现掉速,不知道是不是ECC调的太高的原因,但是能顺利跑完,速度也还行,比TLC快些,但是具体稳定性还要进一步测试,寿命的话就不得而知了,有大佬来解答一下吗。

开这个SLC模式是纯属无聊,要不要付出降低2/3的容量或者3/4的容量并且未知的稳定性和寿命来提升速度,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主要就是分享一下开卡的经验。

-------------------------更新一下-------------------------------

在b站看到这个图,觉得有些道理,TLC开SLC是以寿命和容量作为代价的!

------------------------------再次更新--------------------------------------

ECC开到2之后,基本没有区别,速度和容量基本和4一致,所以选择5以下都可以~~~

网友A:
栅极没有变化,寿命不可能提升,可能是多个栅极一次写入同样的0 或者1 ,哪怕漏一两个电子另外的也能读取,这只是个人猜测,
这里不扯到固件的电压算法和主控的电路电压控制,如果扯到这些就没完没了,每边了!~~~

网友B:
一直没有明白开SLC模式除了丢失4K以外,是否有其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没有变化,寿命不可能提升,可能是多个栅极一次写入同样的0 或者1 ,哪怕漏一两个电子另外的也能读取, ...

我也觉得,寿命应该没有提升,反而相对下降了,比如原来144g才算1pe,现在写43g就是1pe了,总的pe应该也不会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有明白开SLC模式除了丢失4K以外,是否有其他的问题

还要进一步测试,反正4k是真没了,当3268用吧

网友:
跑圈掉速是因为TLC模拟SLC速度就像过山车一样: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173-1-1.html

网友C:
放一段时间再校验会出错吗?

网友D:
学习了,原来开pSLC是用黑片工具开的,只是这样的话3281的那点4k也没了。

网友:
不错,高手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一段时间再校验会出错吗?

这个还要进一步测试,我现在正在用ECC=3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原来开pSLC是用黑片工具开的,只是这样的话3281的那点4k也没了。

是的,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只是无聊研究一下

网友:
模拟的他始终还是模拟的跟原生的slc还是有些不同,唯一就是读写速度快了

网友:
硬体上的决定,就算模拟SLC,硬体的结构绝对不会变

网友:
SLC与TLC毕竟不同,容量换速度吧

网友:
基本同意,qlc再怎么模拟slc模式,底层那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就像java程序再怎么天花乱坠,最后还是运行在jvm虚拟机上,不过slc模式还是挺香的

网友E:
我只能说,这玩意上3281开pslc完全没有意义,还不如丢回58xt

网友:
原来用的是黑片工具,本来用3281就是看上那点4k,现在用黑片工具,没了4k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F:
是带SLCISP的固件的颗粒才能开成SLC,还是所有的TLC都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带SLCISP的固件的颗粒才能开成SLC,还是所有的TLC都行呢?

不用带SLC固件,理论上只要有那一行SLCISP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说,这玩意上3281开pslc完全没有意义,还不如丢回58xt

主要是58xt做出来没啥用,容量小,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