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ni usb-4065万用表小拆

楼主(2022-04-10):
很早之前买了usb-4065 的usb万用表做个调试机柜 ,拆开看了下,当时忘记拍整体的照片了。

整体外观

网友A:
采样频率不会还是只有3次每秒吧

网友:
还要接电脑?看板子上密密麻麻的芯片,应该不便宜.

网友:
还要接电脑?看板子上密密麻麻的芯片,应该不便宜。

网友:
头一次看到这样的表,多些图就好了。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万用表

网友B:
好多元件,关健怎样使用?

网友:
里面很多芯片,可能有曲线统计,再好点利用电压电流,计算功率和电量。

网友C:
还要接电脑,测220交流电有没有共地问题,需不需要隔离啊。

网友D:
@我是不会修 做个测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不会还是只有3次每秒吧

6位半的表,好像选最高精度的确比较慢,这个表跟安捷伦34401一个等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元件,关健怎样使用?

链接usb,用ni的labview做软件,图形化的还是蛮方便,除了编辑效率低点,但是可避免代码编程引入的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接电脑,测220交流电有没有共地问题,需不需要隔离啊。

版上usb部分和测量部分是隔离的,测量侧还有可替换的保险丝 ,基本上等于一个没有显示屏的高精度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会修 做个测评看看

已经装机柜,发给客户5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