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写入量超过了标称定入量会怎么样

楼主(2022-04-10):
求教,SSD写入量超过了标称定入量会怎么样

网友:
赶紧丢掉,说不定随时就挂了...

网友:
是否超过颗粒说了不算,要看主控记录的坏块数,备用块用完,有些主控就会直接锁死不让你用了,只能读不能写。类似TF卡,很多TF卡都是这种机制,坏块太多,直接只读。

网友:
也不一定会怎样,有一些Intel好像会锁盘。

网友:
挂了呗,有些好的就锁了,资料基本还在,有些直接就啥都没有了

网友:
做好备份, 然后看人品, ...

网友:
这个看运气,运气好还能继续写,运气不好的话就快凉凉了,抓紧时间备份数据吧。

网友A:
我遇到过的几种写满寿命的情况
1.固件策略,备用块还剩余很多,能正常读写(常见于慧荣 迈威 SATA)
2.备用块用完,寿命显示不出来,分区直接变RAW(常见于群联,三星,intel,闪迪 东芝 迈威)
3.固件策略,备用块还剩余很多,能显示良好,能读写但是写入很慢,读取正常(常见于闪迪 东芝 英睿达迈威)
4.固件策略,SMART显示红色不良,剩余0%寿命,能读不能写(常见于群联,三星,intel,东芝 闪迪)
5.固件策略,SMART显示蓝色0%寿命。能读,能分区,但是不能往分区里写数据重启后分区变回原样(常见于迈威,三星,部分群联)
6.还没写到标称TBW就直接不认...这个比较多...

网友:
颗粒说我还能再干活,主控说你该退休了,给你清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的几种写满寿命的情况
1.固件策略,备用块还剩余很多,能正常读写(常见于慧荣 迈威 SATA)
2.备用 ...

第六个,哈哈哈
确实好多固件本身存在问题的,颗粒垃圾的,没等到寿命就直接GG了

网友:
主要看固件策略吧
另外如果硬盘出现读写性能下降非常厉害的时候,不管有没有打到TBW,赶紧换,以免数据丢失造成损失,这时的颗粒已经不行了,全靠主控ECC强撑

网友:
一般超过标称写入量了,硬盘就会被锁住,赶紧备份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