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8P更换后壳玻璃

楼主(2022-04-10):
朋友苹果8P手机,后玻璃破裂。购买配件更换。第一次更换发现拆原厂玻璃不是那么好拆,
先把主板,电池,摄像头拆下。这样拆后玻璃更安全

后玻璃破裂

拆玻璃

安装看下

测试触摸屏

清理后壳

清理后壳

清理后壳

上胶水

上胶水

固定

固定

网友A:
厉害,又可以继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又可以继续用了

备用机准备

网友B:
好像有一种用激光烧灼拆卸的。
另外,何不把前面板也顺便换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一种用激光烧灼拆卸的。
另外,何不把前面板也顺便换掉呢?

个人没贴合设备的话,贴合不了屏幕玻璃。看图只是钢化膜磕碰了,屏幕玻璃应该是好的。

网友:
没设备真不好弄。
手艺很好。

网友:
什么胶水,上那么多?

网友:
换个塑料后壳一劳永逸

网友C:
胶水是免费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一种用激光烧灼拆卸的。
另外,何不把前面板也顺便换掉呢?

还没有到保护膜,到了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水是免费送的?

胶水送的是B700

网友:
哪有这样涂胶水的 胡搞

网友(2022-10-15):
我的后壳也坏了,不知道有没有塑胶的外壳,

网友(2023-01-04):
这胶水抹的是以后不准备修了

网友(2023-02-23):
淘宝应该有脱胶剂,另外胶点一点就行,涂抹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