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UNSHINE国产高仿FLUKE15B+高颜值表

楼主(2022-04-10):
功能超过FLUKE15B+,多了温度,频率测量,另有一个功能VOLT ALERT,内部做工用料打折。

网友:
真看不出何来高仿,

网友:
这不能叫高仿,仅仅只是外观像而已,内部差别就太大了。

网友:
除了轮廓有一点像,哪哪都不像。尤其是内部。高仿汉研28II  高仿汉研17B还说的过去。

楼主:
没有采用电位器,还是可以的。触点弹片切的有毛刺

网友:
我的高仿也快到货了

网友:
编我点进来

网友:
不如众仪高仿的好看。

网友:
还不错,板上既有元件编号,又有元件参数。

网友(2023-01-26):
个人感觉众仪的高仿的好看。

网友:
汉研造。这不是高仿,

网友:
用类似的器件,仿的也不会太便宜。

网友:
    弹簧片赞一个,弹片大,弹性行程长不容易接触不良,磨损裕量也大

网友:
看看这个算不算

网友(2024-01-19):
这个可以把主板拆了换到福禄克的里面吗

网友:
我的毅璇和你的一样红外套

网友:
VOLT ALERT。这个什么功能。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