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问问,这样的电池

楼主(2022-04-10):
朋友们上眼看看这种18650电池,这是什么电池?HH什么意思?怎么是3.7V?现在电压0.6V还能用吗?谢谢

网友A:
三元锂电池。HH可能是厂商吧
用3v电压试着去充电激活下

网友B:
标注3.7v的就是满电4.2v的三元

可以试试用6v或者9v的高压,暴力充几十秒,然后接普通充电器,看能成功充电不

网友:
能用,容量下降了,自放电也大了

网友C:
不用激活,也不用高电压刺激,直接上4056或智能充电器,2.5v以下充电电流很小,时间会长点,上了2.5v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3.7v的就是满电4.2v的三元

可以试试用6v或者9v的高压,暴力充几十秒,然后接普通充电器,看能成功充电不 ...

还是你牛,逆其道而行,把还剩一口气的人直接送回姥姥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元锂电池。HH可能是厂商吧
用3v电压试着去充电激活下

谢谢回复,就是看不明白H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激活,也不用高电压刺激,直接上4056或智能充电器,2.5v以下充电电流很小,时间会长点,上了2.5v就快了 ...

嗯,等我签到得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3.7v的就是满电4.2v的三元

可以试试用6v或者9v的高压,暴力充几十秒,然后接普通充电器,看能成功充电不 ...

这么高电压,会不会爆

网友:
锂电池,充电试一下看能否使用,不过已经过放电了

网友:
直接充电就行

网友:
HH应该是厂家,3.7是标称电压,0.6估计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