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铜鼻子的紫铜颜色那么浅?

楼主(2022-04-10):
对比铜片,紫铜电线,颜色最浅的就是铜鼻子了,难道不是纯紫铜??

网友:
为了提高硬度,掺锌之类的合金了

网友:
据我所知,铜材的纯度越高,颜色越偏红色。
但是纯铜的用途有限,根据不同的用途,会使用铜合金,颜色就会变浅(与红色比),
很正常吧。

网友:
是磷青铜吧?

网友A:
纯铜做的鼻子夹不死时间长会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铜做的鼻子夹不死时间长会松动。

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过去在电力室接续时,将铜线插入铜鼻子,再用锡块化开渗入铜鼻子。冷却后再用压线钳压紧。

网友B:
那卷紫铜电线是漆包线吧,上了漆的线颜色会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卷紫铜电线是漆包线吧,上了漆的线颜色会深些。

不知是不是漆包线,是从电线里面剝出来的

网友:
纯铜色深质软,加点合金让它硬些

网友:
纯铜比较软,加其他元素了。如黄铜就比较硬

网友:
色深的外表明显有氧化层

网友C:
铜鼻子,镀锡白色的才能用长久。
厂家看消费者要黄色的,就又镀了一层。

正规大厂的铜鼻子是镀锡白色的。。。就像你看空开断路器接触面都是白的,原理是一样的,实际里头是黄铜。

网友:
那卷铜丝明显被火烧过的,铜片应该是时间长氧化了,新生产的都很亮,你剥一段电线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别用火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过去在电力室接续时,将铜线插入铜鼻子,再用锡块化开渗入铜鼻子。冷却后再用压线钳压紧。 ...

你反了吧?先压紧,再锡。。。。

网友:
酸洗过的就是这样,增加抗氧化,另外我觉得这样处理可以直接和铝连接

网友:
铜这玩意还真不好处理,容易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反了吧?先压紧,再锡。。。。

谢谢!我又问了一下原来电力室的同事,确实是先压后焊。由于原来的铜鼻子都是开口鼻子,现在基本上都是闭口鼻子,直接压就可以,不用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鼻子,镀锡白色的才能用长久。
厂家看消费者要黄色的,就又镀了一层。

锡的内阻0.104,紫铜的0.018,镀锡不是增加内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锡的内阻0.104,紫铜的0.018,镀锡不是增加内阻了??

镀锡能防止铜暴露在空气中而被氧化形成一层膜——铜绿!化学式CU2(OH)2CO3。而铜绿的导电性很差会增加电阻!
  铜的电阻不可能比锡的大~铜的电阻率是铜1.7×10-8锡的电阻率是2.2×10-7锡比铜的电阻大的多,其实镀锡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铜被氧化!
就是为了防止铜绿?如果涂一层机油可以防铜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