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拨号问题,希望有人解答。

楼主(2022-04-10):
我公司宿舍的宽带使用光猫(桥接)+电信路由(路由负责拨号)。因为电信的路由实在太垃圾了。只有150M的无线。完全浪费100M的光纤。
现在我想换个路由(腾达AC9)拨号。却发现拨号不通。有没有大佬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电信的路由才能成功拨号?

网友:
可能是拨号方式,或者mac绑定了

网友A:
光猫设置桥接了么?

网友:
打电话转人工,和她说我要看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设置桥接了么?

是的,光猫桥接。路由拨号。但是就只能用电信的路由才能拨号成功。用自己的路由拨不通。

网友:
看错误提示,才能知道问题在哪,光说拨号不成功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B:
以前,需要克隆MAC,打客服电话,叫解绑一下,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绑定了,打客服应该就能搞定的。

网友:
初步诊断排除法:

1,把光猫改回光电转化加拨号方式。
2,路由做DHCP自动获取加交换作用。

楼主(2022-05-18):
引用 网友B:
以前,需要克隆MAC,打客服电话,叫解绑一下,现在不知道了

感谢解惑,克隆MAC就可以拨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