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拆日置数据记录仪LR8431-30

楼主(2022-04-10):
再来一个数据记录仪lr8431,把几个小宝贝一起都脱了看看

网友:
便携式无纸记录器

网友A:
是否可以显示波形,当简单的示波器用。

网友:
我司把它当做温度测试仪用,据说很贵的,每年还要校准

网友B:
这记录仪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显示波形,当简单的示波器用。

采样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记录仪做工看着不错

小巧便携,用着方便

网友:
做工很好,看上去不错

网友:
里面结构还是复杂的。

网友:
主控瑞萨SH3,还有个Microsemi ProASIC3的FPGA

网友(2024-08-01):
这个记录仪非常挑电源,不是原厂电源记录的数据跳动厉害,没有图技用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