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D开卡开不了。。有大神遇到过吗??

楼主(2022-04-10):
金士D开卡PS3111主控

网友:
这个已经开好了,重新插拔一下,格式化一下即可,有强迫症的话就重新插拔一下再量产一次就绿了

网友:
断电,重新插上,你可以分区和格式化了

网友:
金士顿板子要勾温度传感器

楼主:
勾了。。还是不行呀

楼主:
我是用JM20329的USB开的。。开2246..2258的卡都可以开。。就这个不行

网友:
PS3111之类的建议ASM1153e开卡,开卡工具建议右键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马上下单。。回来再试下。。

网友A(2022-09-10):
引用 楼主:
马上下单。。回来再试下。。

楼主换ASM1153E后,结果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ASM1153E后,结果如何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
ps3111有点玄乎,各种设置都试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