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超级”QC诱骗器打板制作之通用款

楼主(2022-04-10):
做了个“超级”诱骗器专用于“超级”适配器,效果满意,“超级”QC诱骗器打板制作

再做个小巧的用于其它适配器。完成品展示(过程忘了拍了)

实际使用及说明:
插电等待1.25秒之后,按一下RESET进入QC模式,再按UP/DOWN调节电压,0.2V每次。
任意时候按RESET电压恢复为5V

原理图及PCB图

3D图

分享给需要的坛友参考。
欢迎交流探讨、指导。谢谢。

网友:
这个真不错,可以仿了。谢谢!

网友A:
不错,要是侧面按键的话,会不会更方便一点

网友:
这个结构好, 只一片板

网友:
超级”诱骗器“,效果不错。仿制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充电器,可以仿制一个

网友:
就差一个外壳了。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明了同,有材料自己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要是侧面按键的话,会不会更方便一点

裸板用的话这样就挺好,要是有壳子的话侧面按键会更方便些

网友B:
这个简单,零件易找,学习啦

请问最后一张图片右下角的S焊点是干吗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零件易找,学习啦

请问最后一张图片右下角的S焊点是干吗用的呀? ...

S是三线电压表的电压采样端。把+和S短接就成了二线电压表

网友C:
这个把开关改成按键,更方便了。

网友:
原理图简洁清爽,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把开关改成按键,更方便了。

确实如此,比开关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