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惠普笔记本风扇阻力大不转及触控按键损坏修理

楼主(2022-04-10):
一台老惠普笔记本,经常过热保护停机,触控按键塌陷,无事修复一下。(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不用打开风扇罩子清灰么?

网友(2022-06-18):
这个PRO4系列的机器,清风扇需要全部拆开,风扇是倒装在主板上

网友:
笔记本清灰始终是个麻烦事儿

网友:
笔记本的风扇只要响声大,最好的办法还是换新的,加油只能是暂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