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公牛GND-1定时器

楼主(2022-04-10):
        大概16,17年左右吧,在京东买的两个这公牛定时器,一个60块钱左右,感觉当时挺贵的,那时候三线城市一天也就赚120左右,但是冲着价格,绝对是真公牛,质量有保证,买买买。保修三年,买买买。
       用了三年多点,两个定时器在差不多的时间都坏了,设置什么的都正常,就是到了开关的时候没有输出,感叹公牛设计品控就是好,绝对让你超过保修期再坏,比科德那垃圾强多了,两个科德,一个两个月,一个三个月,使用中,就坏了。
特种螺丝,还这么深,就问你怕不怕。

网友A:
换个黄色大电容再说

网友:
来看看,也有一个,参考

网友B:
一直用着没问题,是不是过载了啊

网友C:
我有个机械的,不怎么好用,可能是磨损严重了

网友D:
到点了继电器有没有吸合的声音?没有就换黄色的安规电容试试,有就有万用表测下继电器吸合后的引脚通断情况

网友:
这个用起来设置好像太麻烦

网友:
这东西使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
我买过公牛的3种型号,第1种已经看不到数字了(通电也没用)!
第2种第3种如果长时间不通电,也会看不到数字。

网友:
也还有一个,坏了,没时间整,睡觉中。。。

网友:
用了三年多点,两个定时器在差不多的时间都坏了,这个也太缺德了

网友:
出保就坏质量也不怎么样啊

网友:
没看到正面,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感叹公牛设计品控就是好,绝对让你超过保修期再坏公牛的品控有水平楼主文案真有水平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种定时器,就是有一圈红色拨片的,用了不到1个月就坏了,拆开看里面有个钟表电机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黄色大电容再说

为啥换电容,给小白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着没问题,是不是过载了啊

没,一个是鱼缸灯,不超30瓦,一个是饮水机,现在的公牛,我觉得就是价格比较公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机械的,不怎么好用,可能是磨损严重了

德科的这种的,都没用的了三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点了继电器有没有吸合的声音?没有就换黄色的安规电容试试,有就有万用表测下继电器吸合后的引脚通断情况 ...

感谢大佬详细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