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烧水壶KSP50-A2烧开了也不停 两个指示灯一直来回跳着亮 如何修

楼主(2022-04-10):
水一直烧设置的温度都没用,烧开了也不停,两个指示灯来回跳这是哪里的问题,还有就是自来水和纯净水两个指示灯一直来回跳着亮,这个该怎么维修,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先把散热片下面那个可控硅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2022-05-14):
引用 网友A:
先把散热片下面那个可控硅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击穿了

可控硅的数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散热片下面那个可控硅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击穿了

没事正常的。